缝纫机电机做砂带机大出意外

楼主(2021-09-09):
家里原本有个木工砂带机,用915*100砂带,用了好几年
觉得没法调速,声音大,
看闲鱼卖915*50小砂带机如火如荼,
就选便宜的买了一套架子,
试着运转了一下,
缝纫机电机是静音的,
但是装上砂带转起来一点不静音,
声音比750W木工砂带机一点不小,
原本我以为可以安静的磨点东西,
完全不存在,声音很大,
不知道都是这样还是我没调好,
但是我想自己改造升级的话,
无非把轴承换更高速的,
调偏装置改的精度高一些。
震动会小一些,
对声音的改善有限。

网友:
缝纫机有很多种,无刷的力矩够声音应该不大。

网友:
正经砂带机主动轮是装配后再精车一刀保证平衡的

网友(2021-12-07):
把所有的轮子上套一层橡胶.电瓶车内胎.声音应该会小点.

网友A:
估计还是主动轮不平衡,我做的砂带机声音也不是那么大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估计还是主动轮不平衡,我做的砂带机声音也不是那么大啊。

这个机器架子有问题,很容易跑偏,砂带跑偏会摩擦机架或螺丝,摩擦就导致声音很大,已经亏钱转让掉了,重新买了一个,还没来,主动轮的动平衡绝对没问题,因为光一个轮子转的很平稳,据说要把主动轮和调偏轮两边做成轻微纺锤形,这样不容易跑偏。

楼主:
引用 楼主:
这个机器架子有问题,很容易跑偏,砂带跑偏会摩擦机架或螺丝,摩擦就导致声音很大,已经亏钱转让掉了,重 ...

换了新的砂带机架子,把调偏轮和主动轮都做成轻微纺锤形,
这下基本不跑偏了,
但是噪音还是解决不了,
1000转以下很静音,
2000转就和比较好的汽车发动机那么响了,
4000转就很响了,
这回砂带没有和机架摩擦,
就这个声音估计没办法了,
还有砂带机是真的灰,
打扫卫生很麻烦的,
最好做集尘。

网友:
把砂带下面放盆水,灰会小些,那声音有些是气流声,做个罩子罩起来,一减扬灰,二减声。你可以试试。

网友B:
看到这,我原打算也想用缝纫机电机做个砂带机,我还是放弃吧,看来没有想像中的好。感谢分享,避免入坑。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看到这,我原打算也想用缝纫机电机做个砂带机,我还是放弃吧,看来没有想像中的好。感谢分享,避免入坑。{: ...

我用单相电机做的砂带机,不上砂带时电机声很小,上砂带运转整个机子声音就大了,好象砂带机中电机声占小部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用单相电机做的砂带机,不上砂带时电机声很小,上砂带运转整个机子声音就大了,好象砂带机中电机声占小 ...

对,声音来自于砂带的震动和摩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