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ang_FPV】高压电池对比普通电池有啥优势?会成为小穿越机主流动力吗?

楼主(2021-09-09):
【【Yang_FPV】高压小电池对比普通电池有啥优势?会成为小型穿越机的主流动力吗?-哔哩哔哩】https://b23.tv/xaRWiJ

网友:
材料没什么不同,其实就是内阻更低的高质量电芯而已
满电内阻小于15的,都可以冲到4.35用,没毛区别

网友:
能充到4.35v的高压电池我用过,和普通航模动力电池飞行时间、动力性能上没什么区别

网友:
有区别,冲的更多,飞的时间更长 死的更快

网友:
区别很大。高压更贵更有噱头。。。实际使用高压标300和4.2的300无任何续航优势。。。非要说刚解锁那几秒电压高一点点更暴力这理由却是也只有厂家人说得出口。

高压的容量就是充满到4.35的容量。4.2的容量也是冲满的容量。。。恰恰你把标300的4.2电池冲到4,35才会发现电池可以多放个30毫安左右。很多4.2电池都能冲高压。区别是寿命更短。但是在4.2电池用了一两百冲放容量下降后去冲4.35正好可以发挥电池余热。

网友(2022-02-22):
我做了实验,4500、4.35V的高压电池,充到4.2V以1.7A放电,放出4140,充到4.35V同样以1.7A放电,放出4582。
说明普通电池到高压电池的满电之间,有10%的电流容量。由于电压高,这段能量也高了9%,实际上增加了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