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这种wifi摄像头能不能改模拟输出?

楼主(2021-09-10):
如题,这个摄像头型号是mjx c4008,app控制拍照、录像,请问可不可以改成输出模拟信号,退一步讲,可不可以改成手动控制录像?

网友A:
某鱼上见过改5.8G这种输出为模拟输出的。但好像不是这种,具体情况当时也没买个,当时卖家说提供资料。但是根据反馈,2.4G的不好改。至于能不能改,还是要具体深入探究。手动控制应该是那几根针的接法控制的。具体怎样,没有这东东,也不知道。

楼主:
引用 网友A:
某鱼上见过改5.8G这种输出为模拟输出的。但好像不是这种,具体情况当时也没买个,当时卖家说提供资料。但是 ...

那几根针指的是wifi模块的焊点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几根针指的是wifi模块的焊点吗?

红色和黑色是电源和地线。
旁边那插座的3根针,应该控制着拍照和录像。

楼主:
引用 网友A:
红色和黑色是电源和地线。
旁边那插座的3根针,应该控制着拍照和录像。

万用表测过中间这个针是和gnd连在一起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万用表测过中间这个针是和gnd连在一起的

那就简单了。把任意两边之一引出一条线,连接一个2-3K电阻,然后直接接中间或者GND,然后观察下发生了什么,就能逐个确定那个是拍照,哪个是录像。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就简单了。把任意两边之一引出一条线,连接一个2-3K电阻,然后直接接中间或者GND,然后观察下发生了什 ...

那个3p的插座一个是电源,一个是gnd,中间那个和gnd是连一起的,我现在接的这两条线是后来自己焊接的,正好有两个焊盘,和3p插座是通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个3p的插座一个是电源,一个是gnd,中间那个和gnd是连一起的,我现在接的这两条线是后来自己焊接的,正 ...

通的?那么它的存在有何意义?
找下MJX带这种WIFI的机器,阅读下使用说明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通的?那么它的存在有何意义?
找下MJX带这种WIFI的机器,阅读下使用说明

这个是用手机连摄像头的WiFi,使用app控制录像拍照的,这3p的座子应该只是供电用的,看来这个是无解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是用手机连摄像头的WiFi,使用app控制录像拍照的,这3p的座子应该只是供电用的,看来这个是无解了

我觉得不会。如果这3P插座是供电的,那么旁边有何必要多出2根线,一红一黑?要知道,如果生产一万个这东西,光是这红黑线,就是一笔不小的开支,厂家是不会允许的。
这个3P插座难道是接收机PWM控制?这模块哪里买的,评价里面没有买家pojie流出?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觉得不会。如果这3P插座是供电的,那么旁边有何必要多出2根线,一红一黑?这个3P插座难道是接收机PWM控 ...

红黑线是我自己焊接的,摄像头型号是 美嘉欣c4008,去年咸鱼收的,最近打算入坑fpv,就找出来折腾一下

网友A:
引用 楼主:
红黑线是我自己焊接的,摄像头型号是 美嘉欣c4008,去年咸鱼收的,最近打算入坑fpv,就找出来折腾一下

...

http://www.shouce365.com/mjx/c4008-manual.html
美嘉欣 MJX C4008 安装手册

你是对的。如果你的这个模块的确是这个型号,那么这个3P插座是跟机器上的电源相连接的。看来是无解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红黑线是我自己焊接的,摄像头型号是 美嘉欣c4008,去年咸鱼收的,最近打算入坑fpv,就找出来折腾一下

...

如果要入这个坑,不要非得MJX的这款吧?分辨率360P/720P,这个素质的WIFI一大把呀。某鱼搜“WiFi摄像”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要入这个坑,不要非得MJX的这款吧?分辨率360P/720P,这个素质的WIFI一大把呀。某华家看看?

主要是手里有个这个,寻思能不能拿来折腾一下,看来只能重新买摄像头了,马云家看到一款jinjiean的1500线摄像头,还不贵,打算买个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www.shouce365.com/mjx/c4008-manual.html
美嘉欣 MJX C4008 安装手册

无解了,算了,不折腾了,谢谢您哈

网友A:
楼主,是不是还存在这种可能性?否则,它只要2针就够了,为啥设置三针插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是不是还存在这种可能性?否则,它只要2针就够了,为啥设置三针插座?

额。。。结帖了,前几天摄像头使用8v供电烧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