买的磐仕的250,不知道润滑油怎么加,加什么型号的合适,问问坛友你们平时用的什么...

楼主(2021-09-10):
这几个注油孔用什么样的润滑油比较好?

还有这个,这里是从下面那个图的红圈部位加油么?加什么样的油合适?

还有车床的主导轨和丝杠。
主轴是不是不用加?

网友:
液压油试试。我刚刚拆了个290车床,里面也是一堆油

网友A:
这个牌子车床少见,淘宝都难找,我的铣床就是这个牌子,
以前论坛有的人很多,
磐士和华飞,
后来不知道为啥销声匿迹了 ,
倒是徽盛,纰铁啥的很常见
当然我售后还是直接找小潘的,
上次还买了铣床的黑色齿轮

网友:
注油孔加普通机油就行,就汽车用的那种,那个圆圆透明窗估计是加黄油的,因为我有它的铣床也有这么一个窗加黄油的,你可以问商家啊,

网友B:
用46号液压油,视窗开机看看润滑是飞溅的也是润滑油,导轨最好用46号导轨油。

网友A:
这250的大托板居然是T槽的,也是占了可以加铣床两用的光啊,CJM250的大托板也不是T槽的,这个机器要是加电子挂轮那车丝真方便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250的大托板居然是T槽的,也是占了可以加铣床两用的光啊,CJM250的大托板也不是T槽的,这个机器要是加电 ...

我拿290金洋车床改车电子挂轮,然后把原车210车床上面的MACH3全部拆下来用到290车床上面去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牌子车床少见,淘宝都难找,我的铣床就是这个牌子,
以前论坛有的人很多,
磐士和华飞,

可能是小潘的升级较少的原因?看起来好像是没怎么升级,看官方,呲铁和辉盛升级的不低,不过价格也不低。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牌子车床少见,淘宝都难找,我的铣床就是这个牌子,
以前论坛有的人很多,
磐士和华飞,

本来这个论坛讨论机床的就比较少了,翻了翻都是很早以前的老帖子。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250的大托板居然是T槽的,也是占了可以加铣床两用的光啊,CJM250的大托板也不是T槽的,这个机器要是加电 ...

这个车床本身就有车铣复合的,拉回来在车身上看了看,有四个螺孔,估计就是安装铣床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250的大托板居然是T槽的,也是占了可以加铣床两用的光啊,CJM250的大托板也不是T槽的,这个机器要是加电 ...

改电子挂轮还不如直接改成数控得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46号液压油,视窗开机看看润滑是飞溅的也是润滑油,导轨最好用46号导轨油。

那个注油孔呢?也用机油么?还是专门的导轨油?

网友:
其实没必要,汽车多少转速,车床才多少转速,汽车机油足够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个注油孔呢?也用机油么?还是专门的导轨油?

抗磨液压油就可以,当地润滑油店拿壶买散的导轨油好像10元一升,抗磨液压9元一升。

网友:
就一般的液压油就行了。用有枪顶住钢柱往里面射就行。
那个圆形的透明玻璃窗是油窗。看油液液面多少的  一般在中间就行了  不能太少,也不要太多。

网友:
里面是里面是齿轮吗,是不是该加齿轮油

网友(2023-09-09):
搜一下磐仕某宝,不知为何没有销量了,但是售后群还在

网友:
我看6140车床说明书上写的用46号耐磨液压油,给我的车床也用的同样的

网友:
我在门市买机油,老板推荐液压油,45号还是
多少号的不记得了,一直在用,10元一升左右,5升的豆油桶装满60元左右,能用很久,别的油买不到。汽车的机油比较稀,也能用。

网友:
15号至25号机油即可(依据当地气温条件确定)。过去北方的机加工车间常用。

网友C:
5楼也把comet发言记在“241605”名下了,望版主核查纠正为好,谢谢!

网友D:
第一个图片里面是加黄油的吧。第二图是齿轮箱,加齿轮油或摩拖车机油

网友:
注油孔 就用汽车剩下的干净机油。 变速箱 就用GL-5 车用手动变速箱油 就极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