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航模挑战】我是日本手,可以飞美国手的飞机吗?我用FMS 540 PA-18试了一下,结果...

楼主(2021-09-10):
本期节目我做了一个小小的挑战
我本人是用日本手来飞飞机的
FMS这架小PA-18只有美国手的版本
所以我就想试试
日本手能不能瞬间切换成美国手
详情请大家观看下方视频

网友A:
个人不能,平飞时脑子里想着飞还凑活,一到应急情况直接完犊子,之前因为这受了大教训;不过模式一二通吃的大佬听说有,不过我没见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个人不能,平飞时脑子里想着飞还凑活,一到应急情况直接完犊子,之前因为这受了大教训;不过模式一二通吃的 ...

我是见过美国手一下午改成日本手的,但没见过左右手都能随便切换的

网友B:
偶尔换手飞那种1s空心杯减速组,带自稳飞控,50翼展的小机,一段时间后发现紧急情况下会错,就不在换手玩了

网友C:
我也买了一个,公园飞飞挺好的。

网友D:
模拟器试过飞日本手的固定翼,感觉更舒服更稳,慢速机还是能反应过来的。实时修正的直升机就不行了,起飞都成问题。

网友E:
自以为老模友的我,一直美国手,飞像真机起降稳如老狗,有一次试了试模友的日本手遥控器飞三角翼,可以说是秒~炸~

网友F:
我是反日本手,左手油门副翼

网友G:
不知道这架小飞机能不能改成日本手(右手油门)如果能改的话以后倒是可以考虑买一架玩玩,我发觉很多RTF的小飞机都是美国手(左手油门)

网友:
这是哪家出的

网友H:
除非模拟器狂练,不然不行

网友I:
固定翼日本手,直升机美国手的路过。
如果需要用美国手飞固定翼,我会把注意力全部集中在右手,当玩模拟飞行游戏那样,右手控制的就是遥杆。
固定翼的话日本手飞的比美国手好。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是反日本手,左手油门副翼

我飞3d左手油门、副翼,飞像真机左手油门方向

网友J:
条件反射已经建立,紧急情况下就会打错,

网友:
我刚开始的时候是右手油门副翼,后来玩了几个月感觉不方便,就用模拟器改的右手油门转向。可以说比较难改。

网友:
我是中国手

网友K:
我是日本手,但是我的左手是推升拉降

网友L:
我原来是飞模拟飞行用操纵杆,后来玩模型美国手,副翼上下必须在右手
来自微站

网友M:
遥控反着拿,通道反向可以飞啊,我友仔蹭机就是这样飞的

网友:
引用 网友I:
固定翼日本手,直升机美国手的路过。
如果需要用美国手飞固定翼,我会把注意力全部集中在右手,当玩模拟飞 ...

同手路过!

楼主:
引用 网友B:
偶尔换手飞那种1s空心杯减速组,带自稳飞控,50翼展的小机,一段时间后发现紧急情况下会错,就不在换手玩了 ...

对,正常飞慢一些没问题,紧急情况正好是反着的,直接会掉下来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也买了一个,公园飞飞挺好的。

恩恩
美国手的话这个还是很好玩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模拟器试过飞日本手的固定翼,感觉更舒服更稳,慢速机还是能反应过来的。实时修正的直升机就不行了,起飞都 ...

哈哈哈
还是不要切换了,脑子太辛苦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自以为老模友的我,一直美国手,飞像真机起降稳如老狗,有一次试了试模友的日本手遥控器飞三角翼,可以说是 ...

哈哈哈

油门和升降舵完全是相反的逻辑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是反日本手,左手油门副翼

就是俗称的中国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不知道这架小飞机能不能改成日本手(右手油门)如果能改的话以后倒是可以考虑买一架玩玩,我发觉很多RTF的 ...

原装遥控器的话,我拆开尝试过,由于是集成电路板,改手的话得飞很多线
并且电位器还需要单独换两个通道,可以说是比较麻烦了,不值当

楼主:
引用 网友H:
除非模拟器狂练,不然不行

那就相当于换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I:
固定翼日本手,直升机美国手的路过。
如果需要用美国手飞固定翼,我会把注意力全部集中在右手,当玩模拟飞 ...

你就是传说中的左右手都能飞的大神

楼主:
引用 网友J:
条件反射已经建立,紧急情况下就会打错,

恩是的

楼主:
是不是左手油门副翼?

楼主:
引用 网友K:
我是日本手,但是我的左手是推升拉降

太厉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L:
我原来是飞模拟飞行用操纵杆,后来玩模型美国手,副翼上下必须在右手

美国手比较仿真

楼主:
引用 网友M:
遥控反着拿,通道反向可以飞啊,我友仔蹭机就是这样飞的

不是一个逻辑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原装遥控器的话,我拆开尝试过,由于是集成电路板,改手的话得飞很多线
并且电位器还需要单独换两个通道 ...

那的确太麻烦了,不值当,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太厉害了

以前一直都是一个人玩,没所谓,后来找到队伍了才发现我的操作方式不对。其实也不存在什么标准,适合自己的就是最好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不是左手油门副翼?

不,是左手升降和副翼。

网友:
中国手是反美国手。。。。

网友:
对于可以反向的遥控器,倒过来拿然后必要的通道反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