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umper T-LITE遥控器模型切换重新对频问题

楼主(2021-09-10):
请教:问题:Jumper T-LITE 建立多个模型,当切换模型后,接收机不能链接遥控,需要重新对频才行。是不是该遥控不支持多模型切换,还是需要在哪里进行设置?
问了卖家,也发现同样问题。

网友A:
每个模型需要对应一个接收机,不能多个模型对应一个接收机。
反正我目前多个模型对应多个接收机没问题

网友:
不能用同一个receiver ID

楼主:
引用 网友A:
每个模型需要对应一个接收机,不能多个模型对应一个接收机。
反正我目前多个模型对应多个接收机没问题

一个模型,对应一个穿越机,一个穿越机安装一个接收机,也就是一个模型对应一个接收机,这没问题。
目前,问题已解决。
解决方法:BIND 前面有个频道号,初始频道号是00,一个模型对应一个频道号,这个频道号不能重复。
以往设置模型是,多个模型都是用的这个00频道,导致换模型就要重新对频。
现在5台机器,模型设置1-5,频道号设置,01,-05.问题解决。
此方法,希望给碰到类似问题的模友参考。

网友B:
是福斯接收吗。我主流的接收都用tlite对过频。 只有富斯的要重新对频。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福斯接收吗。我主流的接收都用tlite对过频。 只有富斯的要重新对频。

是福斯 Fli14+接收机。
按以上方法设置后,现在多个模型切换没问题,不需要每次对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