缝纫机电机当车床动力可能不适合

楼主(2021-09-11):
缝纫机电机价格不贵,连电源只有200-300元,
扭力也不错,
一直想用它来代替车床的电机,
最近仔细一想,
可能有点不适合,
因为车床不断切换刀具,
可能10分钟要开关10-20次的,
而缝纫机电机每次要开机,
必须按开关,
再调速,
关机也同样,
先调速,
再开关,
一个开关过程生生的多了两次调速,
要是10分钟开关10-20次,
估计就手忙脚乱的,
挺适合一开机就工作很久的,
不适合经常开关机的

网友:
加个电磁离合器

网友A:
我做的木工车床用的就是缝纫机电机,动力不错,使用也没啥不方便的,改小金工车应该也不会有啥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做的木工车床用的就是缝纫机电机,动力不错,使用也没啥不方便的,改小金工车应该也不会有啥问题。

这车床你自己做的吗?很不错啊,木工车床不是频繁启动的,
另外我问一下,
你的电机是不是不能调到一定速度,只按开关启动的?
要先开关,然后调速,关机要先调速到零,再按开关这样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车床你自己做的吗?很不错啊,木工车床不是频繁启动的,
另外我问一下,
你的电机是不是不能调到一定 ...

可以随便调速的,我把原来的霍尔拆了换的电位器,可以直接调到停转,不用频繁开关机。也可以最高速开机,没啥影响,而且这个电机带急刹车。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随便调速的,我把原来的霍尔拆了换的电位器,可以直接调到停转,不用频繁开关机。也可以最高速开机, ...

电机和电机不同,我手头两个缝纫机电机,
一个电位器不复位按开关也能运转,
一个不复位就转不了,
我昨天仔细想想,能否这样,
把大开关当电源开关常开,
然后在电位器边上另外装一个开关控制电位器通断,
大开关不动,每次只按电位器开关,
这样就解决了每次要拧旋钮的问题,
不知道行不行,
原理上是可行的。改的方案多种多样,
我听见有的人,直接把霍尔的拨杆弹簧拆除,
直接拨这个拨杆调速的,有点像汽车档位。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做的木工车床用的就是缝纫机电机,动力不错,使用也没啥不方便的,改小金工车应该也不会有啥问题。

这个车床很玄妙啊,仔细观察原来车头是个台钻的机头,
有点像火山上我看到的一种改制方法,
这个人把台钻侧过来用,
在底部开中心孔,
钢棒能穿过底板打孔。
真是天马行空的DIY.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个车床很玄妙啊,仔细观察原来车头是个台钻的机头,
有点像火山上我看到的一种改制方法,
这个人把台 ...

整个210车床光机贝,没有大托板的那种,还便宜只有轨道,顶尖,卡盘,听托

楼主:
引用 网友B:
整个210车床光机贝,没有大托板的那种,还便宜只有轨道,顶尖,卡盘,听托

哪有啊,没见过有的卖啊,有连接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哪有啊,没见过有的卖啊,有连接吗

我把210车床拆开给你。不过我改了电子挂轮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机和电机不同,我手头两个缝纫机电机,
一个电位器不复位按开关也能运转,
一个不复位就转不了,

这种电机怎么改都可以,好用就行。我朋友以前用这种电机改个砂轮机,用的电动车把手油门调速,把弹簧拆了,也挺好用。

网友(2021-11-20):
引用 楼主:
这车床你自己做的吗?很不错啊,木工车床不是频繁启动的,
另外我问一下,
你的电机是不是不能调到一定 ...

你没有去过服装厂吧,哪有缝纫机不停转的,都是频繁的启停啊

网友:
有一种直接外置了一个调速旋钮 开机后调节调速旋钮就可以了 设置好转速 旋钮调节的就是在这个转速区间的 特别方便

网友:
--------"因为车床不断切换刀具,"? 。换刀可以不停车呀 !二者没有关联。

网友:
直接750W伺服,一百多两百块,1千多W二百左右。有可以直接加电位器调速的。

网友:
这个电机可以改成电位器调速,再加一个开关就可以改成调速,停车,刹车。电路很简单。

网友:
这个很简单,在电源与调速器之间再加个开关,这样就不用每次开机都要调速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我做的木工车床用的就是缝纫机电机,动力不错,使用也没啥不方便的,改小金工车应该也不会有啥问题。

这种电机算是伺服电机吗?转速那么高,低速下的扭矩够用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C:
这种电机算是伺服电机吗?转速那么高,低速下的扭矩够用吗?

这种工业缝纫机电机是无刷电机,现在很多金工车床都改无刷了,低速扭矩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工业缝纫机电机是无刷电机,现在很多金工车床都改无刷了,低速扭矩大。

无刷低速扭矩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