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0家用车床手动电子挂轮+MACH3数控

楼主(2021-09-11):
DIY家用数控车床手自一体!釆用数控mach3系统!+电子挂轮车螺纹【电子挂轮中文版本功能多,能车的螺距0.25-10毫米】!手自一体!210加长款!二顶尖660毫米加工件!通孔38毫米!总机重90kg左右!滚珠丝杆精度好!750w无刷调整电机!声音小!X轴1204滚珠丝杆!【保留普通车床手轮】57同步电机2.3nm劲大!Z轴1605滚珠丝杆!57同步电机2.8nm劲大!能车钛合金,钢,木头等数控编程!各功能正常,轨道正常使用完好!就能数控加工!爽快可以教玩编程数控画图技术!带十方数控刀杆5个!常用的!家里车床太多了,还有台金洋290车床还没改好呢!

网友A(2021-10-11):
历害呀,请问下小车床改数控的这个软件要怎么设置呢LZ

楼主:
4500不带快刀架,那俩57步进电机打错了,都是是2.3N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历害呀,请问下小车床改数控的这个软件要怎么设置呢LZ

我也不太会呀,我是花钱找别人设置的

网友B:
有mach3还用什么挂轮...........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mach3还用什么挂轮...........

没改伺服电机呀,MACH3测不了主轴转速,加工不了螺纹。只有利用电子挂轮的功能实现加工螺纹和当普车用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没改伺服电机呀,MACH3测不了主轴转速,加工不了螺纹。只有利用电子挂轮的功能实现加工螺纹和当普车用了 ...

USB接口的没有测速功能,不过可以用轴跟随功能实现车螺纹。

楼主:
引用 网友B:
USB接口的没有测速功能,不过可以用轴跟随功能实现车螺纹。

不会改呀。已经改好电子挂轮了,里面功能有来返车削。定点移动,。手动移动!也可以车螺钉。关键还是中文的。方便 呀

网友C:
大拖板手动功能阉割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大拖板手动功能阉割掉了

有滚珠丝杆呀,利用电子挂轮上面的功能,可以自动手动走刀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有mach3还用什么挂轮...........

你好, Mach3介面有更新嗎? 可否也發到這裡共享? 謝謝!

网友B:
mach3新界面

引用 网友D:
你好, Mach3介面有更新嗎? 可否也發到這裡共享? 謝謝!

应坛友要求,发个mach3六轴新界面上来,里面支持A、B、c轴最少度数回0(即回0转不到半圈,回到原点后,轴数值自动清0),按下Shift或ctrl键再按各轴方向可实现点动等功能。

https://pan.baidu.com/s/1Hub_ORDX0CZt6CxScx7Wzw  提取码:4l5w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坛友要求,发个mach3六轴新界面上来,里面支持A、B、c轴最少度数回0(即回0转不到半圈,回到原点后,轴 ...

主轴伺服电机,如何实现MACH3车螺纹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主轴伺服电机,如何实现MACH3车螺纹

1、给主轴做测速,M3读取到主轴转速就可实现车螺纹。2、伺服直接输出脉冲给m3(相当于测速功能)。3、主轴用脉冲模式,其它轴做轴跟随。

网友E:
引用 网友B:
1、给主轴做测速,M3读取到主轴转速就可实现车螺纹。2、伺服直接输出脉冲给m3(相当于测速功能)。3、主 ...

啥是轴跟随啊,小白求解,我也刚搞了一个伺服电机准备以位置模式做主轴。第一次接触伺服电机和mach3.

楼主:
引用 网友B:
1、给主轴做测速,M3读取到主轴转速就可实现车螺纹。2、伺服直接输出脉冲给m3(相当于测速功能)。3、主 ...

那可以在利用车床上面那种测速器不

网友B:
引用 网友E:
啥是轴跟随啊,小白求解,我也刚搞了一个伺服电机准备以位置模式做主轴。第一次接触伺服电机和mach3.

m3里设置    从属轴定义

网友B:
引用 楼主:
那可以在利用车床上面那种测速器不

可以,不过有些USB接口的控制卡是没有测速功能的,并口都有这功能。

网友E:
引用 网友B:
m3里设置    从属轴定义

不知道在哪儿设置,但还是非常感谢回复。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不知道在哪儿设置,但还是非常感谢回复。

打开上m3,上面的功能栏:  设置   ——    从属轴定义     (就在里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不过有些USB接口的控制卡是没有测速功能的,并口都有这功能。

我还真是USB接口

网友(2022-12-29):
请教下,MACH3,能用在车床车螺纹用哪个控制卡合适,能发下购买链接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USB接口的没有测速功能,不过可以用轴跟随功能实现车螺纹。

高手,如何操作轴跟随功能实现车螺纹

网友(2023-04-23):
可惜,我是先买210小床才来论坛,要不吧楼主的这个收了,现在我也准备改简单数控呢!

网友(2024-08-19):
老师,最好是能出一期视屏讲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