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gx 陀螺仪有油门锁吗,上电了电机不转

楼主(2021-09-11):
买了个250级的小亚拓 ,自带3gx 陀螺仪,遥控连上以后,绑定好了,舵机运行全部ok,但是电机不转?是不是我电池插错了把电调烧了?

楼主:
大神们来帮忙分析一下,还是3gx 油门没设置好?
来自微站

网友:
250在那裡買?

网友A:
上电前,遙控油門高位,之後上电,电調會發聲,再之後油門低位!试下得嗎?

网友:
我还以为穿越回10年前了,居然还有3gx

网友:
是不是油门通道反向了?

网友:
电调过自检了吗。电调直接接收机测试一下是不是油门反向

网友:
手里有个3gx不会设置。你的问题找电调,初始,校准,最后代换法

网友:
有做油門校正嗎?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电前,遙控油門高位,之後上电,电調會發聲,再之後油門低位!试下得嗎?

兄弟, 全靠你 ,正解。。。。。电调没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