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各位大神,8520空心杯更换为8523空心杯可不可以提高推力

楼主(2021-09-11):
我是一个新手,现在手上有一架亚博特x4,动力稍差,拉不了筋斗,请问在桨不变的情况下将8520空心杯更换为8523空心杯可不可以提高推力?还是说拉不了筋斗并不是推力不够的问题,如果不是,请问各位大神有什么解决方法?

网友A:
提高有限把···
还是升级无刷稳

楼主:
引用 网友A:
提高有限把···
还是升级无刷稳

谢谢,但是升级无刷实在是太麻烦了,开学了,没时间折腾了
毕竟要换电机座,要上电调

网友:
换1020空心杯

楼主:
更换1020空心杯就可以拉筋斗了吗?

网友:
1020明显速度更强

网友B:
好像 亚博特X4原配空心杯就是1020,我飞坏过一个电机,网上买过,换过。
亚博特X4就是拿来新人入门的机型,没必要折腾,进阶后就换机。
把它完整的给下一届新人用,是最好的归宿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像 亚博特X4原配空心杯就是1020,我飞坏过一个电机,网上买过,换过。
亚博特X4就是拿来新人入门的机型 ...

我已经玩废一架x4了,我是因为买了直升机没钱了才会折腾这架的,有钱早换了,总之就是没钱换飞机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像 亚博特X4原配空心杯就是1020,我飞坏过一个电机,网上买过,换过。
亚博特X4就是拿来新人入门的机型 ...

完整的留给下一个新人?
这是不可能的把,肯定在下一个新人来之前就废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已经玩废一架x4了,我是因为买了直升机没钱了才会折腾这架的,有钱早换了,总之就是没钱换飞机

玩固定翼想玩的好,要有钱 有闲 有车。。。。。。。。。

网友:
大家这不是给楼主解决问题啊,感觉是给他引发更多的问题

网友:
感觉大家不是给楼主解决问题,是引发更多问题。市面上的空心杯电机鱼龙混杂,没点硬实力不好搞定。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像 亚博特X4原配空心杯就是1020,我飞坏过一个电机,网上买过,换过。
亚博特X4就是拿来新人入门的机型 ...

刚刚量过了,至少现在是8520

网友(2023-10-14):
多大的桨?有时候桨太大了也会影响拉力

网友:
轴径一样吗?换电机不如换电池吧

网友:
提升有限,要想玩特技,动力最好过1,所以还得是无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