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大疆天空端配什么飞控比较好呢?

楼主(2021-09-12):
第一次用眼镜飞固定翼FPV,天上不好判断速度,直接失速炸了两次。天空端的天线也丢了。

请问用什么飞控能在眼镜上显示各种飞行参数呢?比如类似于下图这种界面。

飞控最好稳定一点,调参简单一点的。麻烦大佬们帮忙推荐一下吧,谢谢!

飞行当天大概有三级风,由飞场的左边刮向右边。附带一个摔机视频吧:

网友A:
思南系列  穷人系列   开源的 inav  audrplior

网友B:
我还珍藏着当年的H飞控。

网友C:
大疆天空端你就别指望能显示出你想要的OSD了,BF的OSD还有很多关键的到现在都不支持显示呢,估计官方也不打算更新了。

网友D:
你那个图的osd界面是openhd的界面,其他飞控还真不知道有这样的,这个界面颜色也可以编辑,挺好看的

网友E:
司南麻雀2代,200解决问题

网友F:
osd就不要想了,你发的是树莓派的osd,可以试试果子十字线给大疆数据,有简单osd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思南系列  穷人系列   开源的 inav  audrplior

谢谢,现在正在看司南飞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大疆天空端你就别指望能显示出你想要的OSD了,BF的OSD还有很多关键的到现在都不支持显示呢,估计官方也不打 ...

我想要左侧的速度、右侧的高度、姿态十字线、距离几个参数,最好以图中的形式显示,看样子实现不了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那个图的osd界面是openhd的界面,其他飞控还真不知道有这样的,这个界面颜色也可以编辑,挺好看的

对,这个界面挺好看。要是在眼镜里面能显示模拟图传用的飞控的那种界面也行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司南麻雀2代,200解决问题

谢谢,刚刚搜了一下,可以和大疆连接,是不是也是以数字的形式显示速度、高度、距离啊?估计没有模拟图传图传的界面上的图形符号吧?

网友G:
固定翼FPV的话 其实对速度的感知都是来自对飞机的姿态 没必要太依赖osd 而且dji fpv的osd 信息也相对不是很多..
还有就是 你这个可以把摄像头再往前一些比较好...不然会有大部分画面被机鼻子占据

楼主:
引用 网友F:
osd就不要想了,你发的是树莓派的osd,可以试试果子十字线给大疆数据,有简单osd

谢谢。刚刚看了一下,这个太过于高端了啊,1000块了,我的飞机是小固定翼,一般也就飞几百米远,太大材小用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刚刚搜了一下,可以和大疆连接,是不是也是以数字的形式显示速度、高度、距离啊?估计没有模拟图传 ...

楼主:
引用 网友G:
固定翼FPV的话 其实对速度的感知都是来自对飞机的姿态 没必要太依赖osd 而且dji fpv的osd 信息也相对不是很 ...

感觉有个速度高度还是保险点,心里有个数

楼主:
引用 网友E:

完全满足我的要求,已买,非常感谢

网友H:
司南飞控或者麻雀2代飞控嘛

网友I:
自从第一次固定翼FPV失速炸鸡后,我只选关油门能一直滑翔,绝不失速的机型

楼主:
引用 网友H:
司南飞控或者麻雀2代飞控嘛

麻雀2代不错,完全满足了我的需求。

楼主:
引用 网友I:
自从第一次固定翼FPV失速炸鸡后,我只选关油门能一直滑翔,绝不失速的机型

什么飞机滑翔性能这么强悍?

网友G:
引用 楼主:
感觉有个速度高度还是保险点,心里有个数

那就用inav吧..我目前就是大脚搭配inav 和dji fpv 在飞
不过这个飞机 默认动力比较弱 而且散热不好..飞的时候要注意..我不止一次碰到空中过热限制输出的情况

你的摄像头我建议往前探一些..这样可以多看一些画面 少一些机鼻子的遮挡

网友:
引用 楼主:
什么飞机滑翔性能这么强悍?

http://bbs.5imx.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546314
FT Mighty Mini Arrow
翼展小了点,但我不远航,就玩玩固定翼穿越。飞控都不用装。
飞翼滑翔性能都不错,其他机型的话,重心调前一点咯,关油门掉点高度而已可以有效避免失速。

网友J:
引用 网友B:
我还珍藏着当年的H飞控。

老魔友,我也有一块H飞控

楼主:
引用 网友G:
那就用inav吧..我目前就是大脚搭配inav 和dji fpv 在飞
不过这个飞机 默认动力比较弱 而且散热不好..飞 ...

我在B站搜到过您的大脚飞行视频,飞的很好啊。上午我下单买了麻雀二代,下次再试试inav吧。这个飞机要是上4S电可能动力就够了,听说4S电也能飞。不过我一般就飞个老头乐,慢速平飞,一块3S 2200的电池最长飞了10分钟才到11.1V,对动力需求不大,其实不是我不想飞快飞动作,主要是我还不熟悉怕炸鸡,不敢浪..........

网友G:
引用 楼主:
我在B站搜到过您的大脚飞行视频,飞的很好啊。上午我下单买了麻雀二代,下次再试试inav吧。这个 ...

直接上4s 过一段时间电调准烧..特准...他这个机器散热真是硬伤,,还好 现在天气转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直接上4s 过一段时间电调准烧..特准...他这个机器散热真是硬伤,,还好 现在天气转凉了..

有没有研究过怎么加强散热啊?我还想把图传放到飞机里面去呢,放外面炸鸡损失有点大。我这图传昨天天线掉了,但是没注意到,天线掉了以后图传还通电估计至少3分钟以上,也不知道图传有没有被烧掉,听说模拟图传不装天线容易烧图传,数字的估计也差不多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没有研究过怎么加强散热啊?我还想把图传放到飞机里面去呢,放外面炸鸡损失有点大。我这图传昨天天线掉 ...

没办法 除非你破坏外观...主要是电调呆的那个地方是个死角..要是不嫌丑 可以把电机罩拆了..飞 我夏天都是那么飞
图传粘那个位置其实没啥事..炸鸡最多也就是碎镜头..我是觉得没必要把图传藏起来..

网友:
引用 网友J:
老魔友,我也有一块H飞控

。当时H飞控+APC802+果子自动云台+30db平板天线,买的时候好多钱,现在堆在角落里N多年了。

网友K:
楼主您用的什么飞控呢

楼主:
引用 网友K:
楼主您用的什么飞控呢

前几天刚刚买了司南麻雀二代,明天试飞去

网友K:
引用 楼主:
前几天刚刚买了司南麻雀二代,明天试飞去

画面那个十字线怎样啊 有没有图片

楼主:
引用 网友K:
画面那个十字线怎样啊 有没有图片

没有十字线,以数字型式显示姿态,效果也可以。这飞控挺好用。

网友K:
引用 楼主:
没有十字线,以数字型式显示姿态,效果也可以。这飞控挺好用。

有图片没

楼主:
引用 网友K:
有图片没

没有拍照片了。就是上面两张图片的显示内容,画面中间什么也没有,画面上面显示回家方向,下面显示卫星数量和距离。

网友L:
引用 网友B:
我还珍藏着当年的H飞控。

,绝对是FPV界的老前辈,H飞控我也一直在飞,没停过。

网友:
引用 网友L:
,绝对是FPV界的老前辈,H飞控我也一直在飞,没停过。

谢谢啦,弟兄,抬举我了。

网友M:
你这飞机是不是重心太靠后了,把电池向机头位置移点试试,感觉你飞起来总是临近失速一样。fpv飞行,速度快点好,降落时就要慢点,要找出这机型降落的速度区间,这样降落才会稳当。

还有就是fpv飞行 ,先多飞大直线,不要老转弯。

楼主:
引用 网友M:
你这飞机是不是重心太靠后了,把电池向机头位置移点试试,感觉你飞起来总是临近失速一样。fpv飞行,速度快 ...

其实就是失速了,第一次带眼镜飞,对速度不敏感,开着一档襟翼逆风起飞,起飞转弯后飞机拉不起来,我一直以为是电池放的太靠前了,就不停的拉,本来飞机速度就慢,我还在拉高,失速更严重了。第二次飞装了一个飞控,就好飞多了

网友(2021-10-13):
还是要多飞就好了。osd数据这种东西都没啥太大用。数据都至后的,指望数据飞基本等于炸鸡,可以参考,不能依赖。
多飞,多感受,多修几次起落架。降落就可以随心所欲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