紧急求助:我这样的船配多大的电机合适(KV值)

楼主(2021-09-13):
船重2700克(含电池),长度90厘米。6s电池供电,120A电调。前出轴15.6mm(轴径5mm),安装眼距25mm。原来的马达坏了,电机被水冷套包裹着看不见具体型号,求各位老师推荐。

楼主:
船的具体情况如图

楼主:
另外问一下大家我这船叫啥?是什么品牌、什么型号的船?

穿的样子,长90厘米

穿的样子,长90厘米

楼主:
船舱

船舱

船舱

网友:
这船别人大概率不了解底细,但是我知道,哈哈,这船是塑料壳,别的再说。

网友A:
你说说这船哪里得来的,另外电机水冷套可以取下,这个就是3674电机,kv可以挑个1800-2200范围的,有的话2000就合适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说说这船哪里得来的,另外电机水冷套可以取下,这个就是3674电机,kv可以挑个1800-2200范围的,有的话200 ...

咸鱼上从北 京模友那里买来的二手船。买回来还是好的,玩了几个月就坏了。开始怀疑电调坏了,换了电调后才发现是的电机的问题,电机目前卡滞、抖动。

网友:
引用 楼主:
咸鱼上从北 京模友那里买来的二手船。买回来还是好的,玩了几个月就坏了。开始怀疑电调坏了,换了电调后 ...

电机来回抖应该是有一个接线断开了,检查出哪里不通重新焊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