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船怎么保养,涂抹黄油的话往哪里涂?

楼主(2021-09-13):
请问船怎么保养,涂抹黄油的话往哪里涂?
船如下图,咸鱼上买的

网友:
螺旋桨的轴套里

网友A:
涂船低,这样能减少船跟水的摩擦力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涂船低,这样能减少船跟水的摩擦力

不对,船底只能涂鸡蛋清。就是鸡蛋不要中间的蛋黄,涂了能明显降低阻力!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不对,船底只能涂鸡蛋清。就是鸡蛋不要中间的蛋黄,涂了能明显降低阻力!

哈哈哈哈哈

网友:
这舵臂装的角度?

网友:
你想一下,哪些地方易生锈?就往哪里涂。

网友:
引用 网友A:
哈哈哈哈哈

这是真的,以前划龙舟决赛头一天龙舟全身涂蛋清,而且会图很多层

网友:
好家伙,你是养鸡场的导购员吧

网友(2021-11-05):
这种老船的话,原装应该是外转子电机吧,原装应该是电池装一侧,配合外转子电机,就能自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