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大佬们,前阵子大家讨论的那个gps模块协议问题!

楼主(2021-09-13):
就是图中这个gps,看大家都说性价比可以我也买了几个,奈何回来不会设置。我默认用NMEA协议飞控不识别,用ublox协议能识别但是搜不到星!飞控固件是bf4.1版本。
求教大家是怎么设置的,谢谢各位了!

网友:
能不能搜到星和协议无关

网友:
可能串口波特率不匹配吧,正常通电不管能不能识别,他自己会搜到星的

网友:
反正我的是丢垃圾桶了,设置好了,用得上好,突然又不行了

网友A:
更新一下飞控固件试试。另外这个GPS的协议确实是Ublox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更新一下飞控固件试试。另外这个GPS的协议确实是Ublox的

多谢,另外问一下现在BF升级固件,怎么好多飞控都一直加载固件,不能加载出来?

网友:
引用 楼主:
多谢,另外问一下现在BF升级固件,怎么好多飞控都一直加载固件,不能加载出来?

去飞控厂家的官方群里下载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多谢,另外问一下现在BF升级固件,怎么好多飞控都一直加载固件,不能加载出来?

最近Github都不大好用,试试科学上网或者直接找官方客服要固件

网友B:
我在用这个gps模块,在室外搜星挺快的,二次上电秒搜。

重点是得调整刷新率和协议,关掉bd,只留gps
具体可以到b站看下我之前的总结。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近Github都不大好用,试试科学上网或者直接找官方客服要固件

多谢,已搞定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在用这个gps模块,在室外搜星挺快的,二次上电秒搜。

重点是得调整刷新率和协议,关掉bd,只留gps

在B站找到大佬的账号了,只是没看到这个GPS怎么调整刷新的视频?

网友:
引用 楼主:
在B站找到大佬的账号了,只是没看到这个GPS怎么调整刷新的视频?

https://www.bilibili.com/read/cv11895627

网友C(2021-11-16):
引用 网友B:
我在用这个gps模块,在室外搜星挺快的,二次上电秒搜。

重点是得调整刷新率和协议,关掉bd,只留gps

我群里好几个人反应这个gps精度低,请问有没有这回事?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我群里好几个人反应这个gps精度低,请问有没有这回事?

同时开北斗和GPS确实漂移比较大,我自己也测过。但是单开Gps,刷新率调到10hz 后还能接收。毕竟才20块钱

网友:
引用 网友B:
同时开北斗和GPS确实漂移比较大,我自己也测过。但是单开Gps,刷新率调到10hz 后还能接收。毕竟才20块钱
...

谢谢分享

网友C(2022-05-09):
大家注意,不要用这个GPS!我的飞机用它刚飞丢了,特来警告!这个GPS关掉北斗改刷新率后能用是能用,就是动态反应很慢,不适合机载使用!慢到什么程度?飞机起飞后8秒osd才有速度显示,而且不准确!返航的时候掉头,一直对不准回家方向,最后丢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大家注意,不要用这个GPS!我的飞机用它刚飞丢了,特来警告!这个GPS关掉北斗改刷新率后能用是能用,就是动 ...

终于发现一个和我一样情况的了,它能搜星20颗左右,但是指向不准确,延迟严重,最后测试GPS救援时飞丢了,后来买了BN220和化骨龙M80GPS用了一年至今从未丢机,并且持续测试了一个月的救援模式,均是100%成功  无失败案例。由此可见不可贪便宜。

网友:
引用 网友D:
终于发现一个和我一样情况的了,它能搜星20颗左右,但是指向不准确,延迟严重,最后测试GPS救援时飞丢了 ...

我还留有飞丢的DVR警示自己这种不要贪便宜

网友:
我也买了这个模块,也是延迟巨大,调什么设置都没用,根本无法作为导航使用。BN880和matek M8Q-5883都无此问题。

网友:
买了2个,回家方向简直乱指,直接扔垃圾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