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16的空心杯55MM桨,能带动100克全重左右的四轴吗?

楼主(2021-09-14):
716的空心杯55MM桨,能带动100克全重左右的四轴吗?

网友:
4个肯定可以,一个不行

网友A:
四个也带不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四个也带不动

应该可以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应该可以吧!

716直驱最多也就十几克推力吧

网友C:
50克用716的电机都很短命了,100克先不说能不能带动,电机注定很快罢工。716正常控制在35克左右是比较好飞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C:
50克用716的电机都很短命了,100克先不说能不能带动,电机注定很快罢工。716正常控制在35克左右是比较好飞 ...

这个,推力这么小?

网友(2021-10-16):
引用 网友D:
这个,推力这么小?

也要看电机牌子,如昊升,超力,伟达这几个牌子的推力和质量是最好的。理论值只能作为参考,你不可能让电机一直处于极限工作状态吧。超50克的建议用8520电机。

网友(2022-01-25):
716用上塑料减速器,四轴,不就是现在百十块的有刷么?

网友:
我用8520电机配55mm桨,飞机60g左右,飞起来很肉,电机寿命平均6小时左右,很短寿。
电机到寿的时候不是不能用了,而是与新电机相比,发热大,而且悬停极其困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