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小鹏老师设计的 简易牵引模型滑翔机 在天津中学的教学实践

楼主(2021-09-14):
戴小鹏老师设计的 简易牵引模型滑翔机
                         在天津中学的教学实践

首先 使用彩色吹塑纸设计制作初级牵引模型滑翔机的是北 京戴小鹏老师。

楼主:
天津中学的《航空模型》中学版 初级牵引 实验

楼主:
        上地形升气流中
  越飞越高
   跟着空中的小飞机跑!

     紧追着小飞机

楼主:
小牵引降落 短视频

          比赛结束了,孩子们余兴未尽,再玩儿一会儿。

网友:
小小的初级牵引模型滑翔机起飞要牵着跑,降落还要追着跑,你看孩子们玩得多高兴!

网友:
看到这个飞机我想到了初中刚入模时候师父教的牵引滑翔机,用的KT板做的。外形和这个大致相似,真是怀念那个时候的时光啊

网友:
王老师好!
    以下是我修改过的发言,请以此为准。
    看到天津的小朋友们在您的指导下,照着《简易航空模型》上的介绍做了好多小牵引模型飞机,非常高兴。
    记得设计、实验和改进那架小飞机还是2006年的事。即使书已出版,我也数次回想并进一步推敲过。
根据那架模型的用途,实现让小朋友们进行大量制作是主要目标。根据现在中小学开展航模活动的实际情况看,在一节课内能够完成是所希望的。除了做成“校内版”套材外,用速干的高效粘合剂也是提速措施。
    由于是简易模型,就没有安装便于直线牵引起飞的拉动方向舵的机构。为了使牵引起飞时模型前进方向尽量接近于直线,需要将方向舵(垂直尾翼)置出少许“右舵”外,还要置出内翼(右翼)翼尖后缘处的好扭。     这样在牵引起飞时“好扭”处的迎角大,在速度的作用下产生的升力大于外翼,这时模型向左的力矩会大于垂直尾翼微小的右偏产生的向右的力矩,模型的方向轨迹就相对接近直线。模型脱钩后进入滑翔阶段,右舵量加上内翼上好扭的作用相配合,模型进入稳定右盘旋滑翔。原理不言而喻,就不赘述了。
    这种简易方式虽不够完美,但对于小朋友们来说,它简单可靠是特点。老师通过结合模型上的上述小细节对有关基础知识进行讲解,对小朋友们来说也是一些非常有趣且重要的知识点。

网友:
    退休后在天津中学辅导航模活动十五年,至今已经二十年了。写些航模回忆,想念已经长大了的热爱航模的学生们,想念老朋友们。保存在《我爱模型》上给自己留下长久的纪念。

网友:
想起了当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