朗宇M1直升机的问题

楼主(2021-09-14):
大家好:看到站内大家对朗宇的M1,M2直升机评价都不错,所以也买了一部朗宇M1,但是实际悬停飞行后觉得不满意.1.机尾朝自己,起飞时慢慢推油门,尾巴会突然甩90度(甚至甩更多).
2.在客厅旋停时(无风状态时),6G状态下 机子会总会漂移,校正陀螺仪也没效果还是漂移(两个摇杆向下拉停留3秒进入6G姿态校正模式).
3.降落地面时,不管油门收快或是收很慢都一様会甩尾(原地打转180度).

问过厂家该如何解决起飞和降落时都会原地打转的问题,结果厂家售后答复这是正常的,我对此深感怀疑,因为家里也有数部直升机了但是从没有一部是会这样打转的.
比如:伟力110或JJRC M03都不会这样.
朗宇M1起飞和降落都会原地打转(应该是尾电机过早开启或过早关闭的问题但是售后却说甩尾是正常现象),
但是观看朗宇官方在B站发布的教学视频影片里不论是起飞或降落都是没有这个甩尾问题.

因为实在求助无门也不知道该怎么调整,所以在此跟大家求助,请玩过朗宇M1的飞友们指导一下该如何调整才能消除起飞和降落时会甩尾打转的问题.
感谢大家的帮忙.也希望朗宇厂家能看到这个帖子,请回复一下到底该怎么设定才能消除这问题.

网友A:
这肯定是尾电机打开关闭时机不正确,厂家应该没有能力改程序,改了程序也交付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肯定是尾电机打开关闭时机不正确,厂家应该没有能力改程序,改了程序也交付不了

可是看他门的官方教学视频却没有这样的甩尾问题呀

网友:
我看油王飞他家的m2也没问题呀我飞就一堆问题,油王比我还菜??

网友B:
什么遥控器? 是否原装的?

我用opentx t lite 用omp协议对频飞完全没有这些问题。也可能是飞行习惯的原因。

我没有nomal模式,开锁直接是3d模式,一开始有换启动,尾巴并不会跑。 降落是落到地上后压着点负螺距直接切熄火。

没试过nomal模式起飞降落啥情况。

6g模式基本没用过,漂移啥的不是很清楚。 户外看不清楚当救机用完全够了,飘点也无所谓。

最后。。。不建议家里玩这东西,威力太大了。打坏什么都不好,要是人被砍一下。。。 室内体育场,停车场什么的还行。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什么遥控器? 是否原装的?

我用opentx t lite 用omp协议对频飞完全没有这些问题。也可能是飞行习惯的原 ...

够专业够复杂这就好比停车是先拉手刹还是先挂p,我那条驴直接按掉点火,多清爽

网友C:
飞多了480、470、450等机子再飞回M1M2会感觉慢半拍,而且空域视觉很不好,飞太近感觉危险飞太远看不清,反而K110、k120会很跟手在小地方近距离也能翻的爽,今天首次在平时只能悬停的地方翻k120感觉非常棒

网友:
请参见飞控内置油门曲线,一般飞行模式油门曲线0~1区间的油门开度为0,在该区间末端即“1”点曲线从0跳变为48%,此后一只保持48%这个油门开度。固油门摇杆低段即0~1~2区间的操控动作必须十分轻柔!否则必定甩尾。多练习,掌握油门摇杆与电机转速对应关系后即可避免楼主提出的栓为现象。
同样原因,如果油门控制不好,自平衡校正着陆时小鸡鸡必然失衡,不能得到好的校正结果。
一句话,多练习,熟练掌握油门/转速/螺距关系后这个小鸡鸡真的很好飞的。

网友D:
本人m1一年  1000多电
1   原厂控轻推油门不会存在尾巴突然飘移 只有一种情况就是非常地的油门的时候动了副翼 油门提高后尾巴才动  不然就是你不是原厂控设置问题。
2  6g模式我敢说没有那个机子保证调完之后起飞一点不飘移的,轻微飘移都是正常的  如果明显飘移是你调的问题
3 降落尾巴飘    这个的确是存在的   关闭油门尾电机是直接停转的  而主旋翼还在高速旋转   如果这时候有较大的螺距  甩尾的现象会更明显  6g模式缓慢油门  3g模式0螺距关油门  会有改善   还有就是设置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飞多了480、470、450等机子再飞回M1M2会感觉慢半拍,而且空域视觉很不好,飞太近感觉危险飞太远看不清,反 ...

觉得m1不跟手的话可以调灵敏度和感度
给你感觉小地方不好飞是因为 动力差太多了, 要是110, 120动力和m1差不多,一样小地方飞不了,不小心动大一点螺距上房顶了
当然, 精细的设置可能会有帮助。我什么都没设置,直接就干。 所有灵敏度调到最高
现在可以面前连续高速钟摆侧摆。

之前用TX16s遥控器的时候感觉飞机肉的不行,给舵不走,换了t-lite控一下就又特别灵活, 我也不知问题在哪。但是足够灵活还是好的。至少不用让手等着飞机。

楼主:
感谢各位前辈提出宝贵的建议,我用的遥控器是朗宇原配的控,上面没有任何旋钮或按键可以进行微调.
所以只能进去M1的飞控主板里进行微调或设定.
所以想请问大家是否知道需要调整哪些项目参数?

在此先感谢大家的协助

网友:
油门用一条直线。不用普通模式。因为有定速,定速不稳甩尾是正常现象

网友:
引用 网友D:
本人m1一年  1000多电
1   原厂控轻推油门不会存在尾巴突然飘移 只有一种情况就是非常地的油门的时候动 ...

正解

网友C:
M1才飞了两三次就炸坏了一个舵机,冷藏了,爽飞MSH480中,一个中舵的价格也才100出头,而且基本不会炸坏
Msh480直升机基础练习(二)倒飞自旋

[http://v.youku.com/v_show/id_XNTgwNjU4ODc2NA==.html?x&sharefrom=iphone&sharekey=4bd9f6ab6b472fa7be5017618cec3c7f0

网友C:
引用 网友C:
M1才飞了两三次就炸坏了一个舵机,冷藏了,爽飞MSH480中,一个中舵的价格也才100出头,而且基本不会炸坏
M ...

MSH480价格构成:
800收的空机带电机和大小桨,三个十字盘全新中舵330,一个泰世标舵尾舵110,2600MAH 6S电池两组 250,整个下来和一台M1价格差不多

网友A:
引用 网友C:
MSH480价格构成:
800收的空机带电机和大小桨,三个十字盘全新中舵330,一个泰世标舵尾舵110,2600MAH 6S ...

朗宇的贴别跟,会被喷

网友:
地板太滑摩擦力太小

网友E:
引用 网友A:
朗宇的贴别跟,会被喷

跟朗宇的贴不会被喷,自己水平低还胡说八道才会被喷

网友:
引用 网友C:
M1才飞了两三次就炸坏了一个舵机,冷藏了,爽飞MSH480中,一个中舵的价格也才100出头,而且基本不会炸坏
M ...

开阔、无人 ,这是深圳哪个公园???

网友:
引用 网友E:
跟朗宇的贴不会被喷,自己水平低还胡说八道才会被喷

你的m2不是炸了50次么?怎么没去修飞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