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拓100尾巴不转了

楼主(2021-09-15):
翻到一个压箱底的货,尾巴不会转,电机测试正常,有人知道怎么处理吗,淘宝找不到配件了电池还没事能充能用

网友:
检查一下主板上尾电机是否有电压输出。可能是场效应管烧了。我最近也刚把CB100给翻出来了。

网友A:
场效应管及其便宜。。。你用万用表查查看。另外你看看遥控器的中立点是否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场效应管及其便宜。。。你用万用表查查看。另外你看看遥控器的中立点是否正常。

量过了,没有电压关键我是小白不懂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场效应管及其便宜。。。你用万用表查查看。另外你看看遥控器的中立点是否正常。

中立点都正常,其他斗门问题,就是尾巴不转

网友B:
尾电机插头是不是 氧化了,小刀刮一刮

网友A:
还有个简单办法。就是首尾电机在主板上替换插一下试试看信号是否正常。刚我说测试电压输出要接2条线出来给油测试。油门最低时候是不输出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尾电机插头是不是 氧化了,小刀刮一刮

试过了,电机线路没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有个简单办法。就是首尾电机在主板上替换插一下试试看信号是否正常。刚我说测试电压输出要接2条线出来给 ...

我在不同油门位置量过电压,尾电机口没有输出

网友A:
那一般是场效应管坏了。你搜搜老帖子,有兄弟会弄这个东西。以前九鹰260A,伟力911这些小飞机的相关帖子试试。我手头好像有几个场效应管,得翻一番。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一般是场效应管坏了。你搜搜老帖子,有兄弟会弄这个东西。以前九鹰260A,伟力911这些小飞机的相关帖子试 ...

好的,我明天把电路板高清图发上来,有空了你瞅瞅

网友:
楼猪,这套机有至少十年历史了吧,当年850块买的吧!

网友:
我也有一个,这个没有必要修了。本来锁尾就很烂的,可能是尾电机生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