朗宇m2主电机掉速,各位知原因么?

楼主(2021-09-15):
原先以为是风影响,但在无风天也会掉速,飞机会突然下沉一下,是电调引起?还是电机磁变化引起?油门50~70

网友:
感觉这不太正常

网友A:
切熄火看看遥控油门行程,内舵机有没有多余动作。有可能是遥控问题

网友B:
退磁这个现在很少会发生。除非非常差的电机。
先确定是掉转速还是跳舵。

网友:
是不是桨夹或轴松脱了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退磁这个现在很少会发生。除非非常差的电机。
先确定是掉转速还是跳舵。

绝对是掉速,特别注意没有误打舵,到电池放电中后期比较频繁。感觉是

1.电机超负荷,扭力不够?但电机又不烫

2.电调有bug,供电不足

3.可能电机掉速,

10年的装机老司机,机械ok。各位有碰到这样情况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切熄火看看遥控油门行程,内舵机有没有多余动作。有可能是遥控问题

设备全球前三名的,不要怀疑是设备问题

楼主:
这个主电机kV多少呀?

网友B:
引用 楼主:
绝对是掉速,特别注意没有误打舵,到电池放电中后期比较频繁。感觉是

1.电机超负荷,扭力不够?但电机又 ...

按你这个说法。不是退磁
像电调问题或电池问题多。
换电池试,最好高C,现在有95C的
掉转这个问题不大像,小鸡你能做多大堵转的动作,还是经过高C,
M2我最大可以装750的95C电池。昨天才改了块
剩下电梯问题,这个真不好解决,只有厂家可以。
自己可以经过换陀螺测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按你这个说法。不是退磁
像电调问题或电池问题多。
换电池试,最好高C,现在有95C的

95c 那个电池效果如何?重心对么?这个机问题比较多,我是来飞飞机的,不是给厂家做测试的

网友:
没遇到类似情况

楼主:
这个电调有没有低压报警的功能?就是电压低,输出减半?如果有,能调报警电压值么?估计如果厂家敢回应的话,肯定是,全部正常的,产品没问题各位要准备好银子买全球前三名的电池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95c 那个电池效果如何?重心对么?这个机问题比较多,我是来飞飞机的,不是给厂家做测试的

这个机子我那台没什么问题。就调了下灵敏度和感度,
我飞也是用原厂电飞的。不过原厂电是差了点
你描述也不清楚。只是中后段会出现。
只能说电池问题。你可以挂了BB响上电池。看下中后段是不是降压太厉害
掉转和跳是有区别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机子我那台没什么问题。就调了下灵敏度和感度,
我飞也是用原厂电飞的。不过原厂电是差了点
你描述 ...

有电压回传,掉转时,无报警

楼主:
我知道为啥会掉速了,各位电压不要低于11伏。低于这个数,飞行品质很差,老手受不了,莱鸟等着炸鸡。

楼主:
引用 网友B:
按你这个说法。不是退磁
像电调问题或电池问题多。
换电池试,最好高C,现在有95C的

请问750电池+头罩,重心位置对么?

楼主:
桨最好换掉,用淘宝20元的某180的桨+尼龙垫片.这个桨比较软,但这种小鸡鸡够用。朗宇的桨就是个笑话,原以为是个性化设计,其实他们根本不懂直升机

网友A:
看了你最后一条评论,先把桨换成原装试试吧。震动肯定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了你最后一条评论,先把桨换成原装试试吧。震动肯定有问题

用朗宇的桨,电池中后期频繁掉速。用某180桨+筒单改造,偶尔掉速

网友:
引用 楼主:
桨最好换掉,用淘宝20元的某180的桨+尼龙垫片.这个桨比较软,但这种小鸡鸡够用。朗宇的桨就是个笑话,原以 ...

是不是羽x180。看起来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