油机飞控

楼主(2021-09-16):
小白入手60级油动固定翼,忐忑不安,打算前期用个飞控,求教大神们帮忙推荐主流飞控,谢谢……

网友:
更正一下,GYA 553

网友A:
Futaba刚出了个陀螺仪

网友:
油动固定翼安装飞控有什么作用,必须的吗?我也是刚进入油动的时间不久。

网友:
别 按了   跟你想的不一样

网友(2021-12-05):
我也刚看上GYA553,之前飞了几年的3A和阿凡提炸了,没有碰飞机半年了,现在又心动了!

网友:
都飞油机了还要什么飞控,飞控是给新手用的。油机比较大,稳定性好,没必要装飞控。

网友:
汽油机的火花干扰严重,一般的飞控会乱跳舵,当然飞控(陀螺·仪)可起到辅助作用使飞行姿态更稳定,可根据不同的机型及需要而定。

网友B:
用这个把,60级到60cc,甲醇汽油都装过,从未翻车

网友:
同问,普通的飞控油机都上不了是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Futaba刚出了个陀螺仪

哪个型号大佬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用这个把,60级到60cc,甲醇汽油都装过,从未翻车

有链接吗 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链接吗 谢谢

直接搜powerbox 3e,我从中山领航买的,gps蓝牙最好一套购全,后面调试方便

网友D(2022-01-13):
如果是电动或涡喷航模,建议用A3S3陀螺仪,汽油机的话建议用3E。
           由于航模飞机设计问题和外界影响,不同机型航模飞机始终存在各种不良癖性、总是处于静不稳定的飞行状态。当低速飞行临近失速点和风力乱流影响使飞行稳定性变差时,操控者给出指令修正飞机姿态往往“慢半拍”,而初学者往往会修正过激,加剧飞机摇晃导致炸机。
    陀螺仪普通增稳(也叫角速率模式),是陀螺仪最基本功能。当飞机没有接受到任何指令,飞机因外力作用围绕相应的旋转轴发生姿态变化时,陀螺仪会瞬间发出指令给舵机予以修正。遥控信号始终是控制飞机的第一指令,陀螺仪的介入,只是修正“非来自指令”的飞机姿态变化。例如突然的风力或其它外力导致的飞机姿态改变,陀螺仪“认为”这不是来自遥控器指令,迅速做出纠正,使飞机始终保持原有姿态飞行。由于陀螺仪感应非常敏感,操控者还没反应其实飞机姿态已经修正了。有效地提高飞机的稳定性和精度,并减低飞机的失速点,对初学者帮助很大。
    陀螺仪的锁定功能,也叫3D或AVCS模式,与普通模式只提供瞬间修正不同的是,当遥控器摇杆松开瞬间,陀螺仪会立刻锁定飞机当前姿态,这样一来使吊机、侧飞、倒飞、跟斗等变得更加容易操控,大风情况下控制飞机起降姿态变得更加简单。

网友:
引用 网友D:
如果是电动或涡喷航模,建议用A3S3陀螺仪,汽油机的话建议用3E。
           由于航模飞机设计问题和外界 ...

正解,陀螺仪非常实用

网友:
自制的naze32飞控刷inav也能用。
36级的KT板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