镍氢电池能不能做充电宝?

楼主(2021-09-16):
有人问,能不能用镍氢
电池
来做充电宝。我也不清楚呀 ,来问问大家

网友A:
充电宝为了输出安全一般用升压电路,你用3节镍氢串起来即可。只是镍氢充电慢,有如18650等更好的选择可用

网友B:
一节普通五号电池通过升压板也能给手机充电,其它电池也没问题,我用航模电池就做过,找个合适的外壳是关键

网友C:
效率低,自放电大

网友D:
体积大,容量小,还自放电
来自微站

网友E:
准确的告诉你 可以 N年前 还没有充电宝这个名字的年代 就买过一个2节AA电池带USB输出的充电宝我都是用的镍氢给手机充电的 几年以后就有万能充可以插2节电池的 给手机电池充电 用弹片接触电池正负极 可能算是充电宝的前身吧

网友F(2021-10-25):
早期得充电宝,用铅蓄电池都有,那个时候不叫充电宝,叫随身电源

网友G(2022-05-01):
理论上可以,因为镍氢电池内阻不是很高,允许中小电流放电。
镍氢的软肋是能量密度太低,单电池电压低(根本没有充放电保护和均衡的可能和必要),当然还有个自放电比锂电池严重得多。
镍氢电池的性价比也非常差,不适合容量较大的应用场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