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佬们,这样电机为啥不转。为啥不用解锁又狂转?奇牙怪哉

楼主(2021-09-16):
点开图片,点下一张,能看到清晰图片。首先电调识别出来,并设置成图上参数,开启PWM输入。
这个是刷写软件,自己认出来的电调。点刷写就自认这个原先是14.4版本,后来我升级到14.9
通电状态,电机根本不转
BF里通电状态也不转。
电机设置之一。同样不转

按飞控要求。打开这个,并且打开遥控,当我按保存按钮。四个电机就转了,而且无法关停,遥控拨杆为解锁,发掘能控制电机转速,锁定后,电机依然已怠速运转。你们说奇不奇怪?到底哪里设置错了?我发觉,BF地面站,电调协议为MULTISHOT, 同样情况。到底是哪里错了?之前电调用在乐迪MINIPIX是正常的,用的SBUS协议接收机,之后换了MASTEK F722飞控,并使用了ELRS接收机后。就变成这样了。接收机和遥控,在遥控校准页面,都是正常的。应该排除了接收机问题。如果我取消电调里的PWM输入功能,电机无论怎么折腾都不会转。搞了几天了。头大。希望高手指点一二  在这里冰天雪地打滚谢谢各位大佬们了。蓝受啊。。。

网友:
Bf里都不转?

网友A:
通电有自检音吗?

网友:
这飞机什么配置?

网友B:
校准一下电调,bf里把电机主控制拉最高,电池通电,然后响完再拉最低,电调自检完成就行,记得卸桨

网友C:
不太了解你的电调,建议检查或者修改一下以下几个地方:

1.电调固件最新版本是14.9吗?如果有最新版本的话,建议升级到最新版本,我记得好像应该到16.7了。
2.在电调调参中,PPM最低默认值是1148,所以如果使用老的模拟协议测试电机的话,拉动油门要超过1148,电机才会转。所以,如果电调不支持dhsot协议,可以修改这个值低一些。并且要先校准行程。如果支持dshot协议,在BF调参中,要选择dhshot300协议为好。dshot协议是数字电调协议,不需要校准行程。另外,飞控的BF固件要升级到尽量最新的版本。
3.你的四个电调如果接的是飞控的电调输出口的话,应该与端口设置无关吧,除非你接到了通信端口上。

网友:
电调协议太老了

楼主:
对啊。BF里都不转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通电有自检音吗?

通电有正常自检音

楼主:
引用 网友B:
校准一下电调,bf里把电机主控制拉最高,电池通电,然后响完再拉最低,电调自检完成就行,记得卸桨

电调软件已经校准过了。你可以看下软件界面,标准1000-2000 中立位1500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太了解你的电调,建议检查或者修改一下以下几个地方:

1.电调固件最新版本是14.9吗?如果有最新版本的 ...

电调支持DSHOT600的。开源BLS电调。飞控是MATEKS F722 se
四个独立BLS 电调。协议DSHOT协议。 信号线按说明书接的S1 S2 S3 S4

电调软件,刷出来的固件是14.4 最高版本是14.9

楼主:
是DSHOT600协议的。

楼主:
引用 楼主:
是DSHOT600协议的。

电调

网友C:
引用 楼主:
电调支持DSHOT600的。开源BLS电调。飞控是MATEKS F722 se
四个独立BLS 电调。协议DSHOT协议。 信号线按 ...

很可能不支持DSHOT协议,虽然刷的是BLS,我有一个分体电调就这样,有可能的话,你用万用表测一下信号输入口与主控芯片相应引脚(一般为PB4)之间的阻值看一下,一般阻值应该在2K以下,现在的32位电调都是几百欧,有些只有10欧姆。太大的话,我感觉应该就不支持dshot协议了吧,速度跟不上去吧。

楼主:
测量了。第四脚,RSI/C2K 阻值16MΩ

楼主:
引用 网友C:
很可能不支持DSHOT协议,虽然刷的是BLS,我有一个分体电调就这样,有可能的话,你用万用表测一下信号输入 ...

谢谢你的提醒。我最终设置成PWM模式 电调也设置PWM输入。最低油门1050 遥控最低输出1030 终于正常了。看来电调的水很深啊。刷BLS固件。只能用模拟信号。我也是醉了

楼主:
立马去换电调。看来电调不能贪便宜啊。

网友:
玩到 穿越機 用 BF  至少買個 DSHOT 協議 ESC吧     不然就是用 PWM 模式 這有點慢了  我是感覺得出來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你的提醒。我最终设置成PWM模式 电调也设置PWM输入。最低油门1050 遥控最低输出1030 终于正常了。看 ...

折腾的过程,也是长知识,长经验的过程,这也是一种乐趣,不能看成麻烦。我折腾了许多电调了,现在修电调都修出经验了。

网友:
你看一下你的四个桨的转向对不对(就是正反桨有没有按要求安装在正确的位置上)。

楼主:
通知各位,问题已经找出,就是电调的问题。换了4个32位电调,问题解决,原先4个电调 8位的,虽然刷的BLS固件,实际上是PWM电调。买家也是标BLS DSHOT600支持。呵呵。 便宜的电调真的不能买啊,别上当那些便宜的所谓BLS电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