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TOL是否可以借鉴零零的双旋翼无人机?

楼主(2021-09-17):
零零出了个双旋翼无人机,感觉如果借鉴那种方式,是否就可以实现类似鱼鹰的倾转?实现VTOL,不知道哪种飞控能实现。

网友:
不知道用混控能实现不

网友A:
这个结构应该不是“零度智控”的吧?!
应该是“零零科技”的产品,楼主显然是搞错了。另外,鱼鹰的难度在于垂直到平飞的过程转换,而零零科技的这个产品并没有水平转换的过程,所以你的构想并不成立。

网友:
鱼鹰直升机好像有翼型的吧?

网友:
零度和零零理论上不是一个公司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结构应该不是“零度智控”的吧?!
应该是“零零科技”的产品,楼主显然是搞错了。另外,鱼鹰的难度在 ...

啊,我确实搞错了,是零零的,不是零度的,另,我的意思是借鉴这种形式,通过起飞后,舵机旋转90°就该为平飞,就是不知道用什么飞控,
我记得马头十年前做过阿凡达的,相比他知道飞控设置

网友:
eVTOL有多旋翼倾转的

网友:
能稳定悬停再说

网友(2022-10-19):
PIX可以实现,但是该模式只有旋翼,没有机翼。

网友:
很多人借鉴,很多人吃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