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买的主轴,大家帮忙看看我的检验方法对不对

楼主(2021-09-18):
在某宝上面买了一个100卡盘的主轴,大家帮忙看看怎么样

网友:
看起来很好

楼主:
法兰端面跳动10道,台阶外圆跳动10道。但是很奇怪,测法兰的大外圆面至少用百分表是几乎测不出跳动的。所以说实际上这主轴的圆跳动只有几微米吗?

楼主:
https://web.kandian.qq.com/tpl/sharePage?kandianshare.html5.qq.com=1&_bid=4563&pgyid=2008&rowkey=4786144ad31082bw&iid=MzU0NTIxMzY1&sourcefrom=6(建议用手机打开)

网友A:
这情况也够水,是你用错地方还是工厂都不知道应用场景。配合面超差,非配合面还讲什么精度

网友B:
从外观看,应该不错,加工主轴不是难事。

网友C:
光看看不出来。链接也打不开。直接上链接好像也违规。

网友D:
法兰攻过车一过就跳动小呀

网友E:
图片可见刀纹(表面粗糙度“花6”-花7),说明加工面不适合做精度测量。机床主轴测量精度是选择在精磨部位的,老的标准起码选在“花十”以上部位打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情况也够水,是你用错地方还是工厂都不知道应用场景。配合面超差,非配合面还讲什么精度

它这个法兰是过盈配合压上去的,之所以我会这样量,道理就跟卡盘跳动再打只要是一刀下的零件加工出来跳动都会很小一样
来自微站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光看看不出来。链接也打不开。直接上链接好像也违规。

我试试做成Gif看看,不过论坛好像不支持gif?
来自微站

楼主:
引用 网友D:
法兰攻过车一过就跳动小呀

我也是这样想的,但是法兰短轴部分就没有自宫余量了,只能宫一刀端面而已。其实这个问题不大,只要主轴本身跳动量足够小那法兰偏一点都没问题,决定加工零件跳动量的是主轴本身的跳动量
来自微站

楼主:
引用 网友E:
图片可见刀纹(表面粗糙度“花6”-花7),说明加工面不适合做精度测量。机床主轴测量精度是选择在精磨部位 ...

道理是这么个道理,但是这个主轴只有轴颈是外圆磨加工出来的光洁度大概能达到花9而已。这个本来也不是专业主轴,没有内锥孔。所以我只能每个位置都打表,然后以打表出来的最小数值为准。真正要看跳动量大小只能等机床装好了以后试切一根短轴打表

来自微站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情况也够水,是你用错地方还是工厂都不知道应用场景。配合面超差,非配合面还讲什么精度

毕竟这个不是专业主轴甚至没有内锥孔,我只能取打表值最小的为准。至少有一个位置打出来只有几μm,如果主轴本身跳动很小的话不管是法兰还是卡盘跳动再厉害只要你是一刀下最终工件的跳动也会很小
来自微站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从外观看,应该不错,加工主轴不是难事。

毕竟便宜货,只能赌一把看他是不是真的P5轴承了,实在不行只能换轴承
来自微站

楼主:
查了一些资料,我打算还是把轴承换掉。这个主轴用的是深沟球轴承,但是车床主轴通常要承受比较大的轴向力,所以我打算换成 前P5级32907 后P0级32907.但是这里有一个问题,这个主轴的轴承是背对背安装的,我又没有拉马,外圈应该怎么拆呢?

网友C:
缺啥买啥。主轴要安装还要个主轴座床头箱,床身。。。好长的路,一步步走

楼主:
引用 网友C:
缺啥买啥。主轴要安装还要个主轴座床头箱,床身。。。好长的路,一步步走

床身和尾座我已经搞出来了,现在就差一个主轴,主轴抱箍我是买的现成的雕刻机主轴抱箍。本着能自己造就不买的原则,我打算先将就着用这个主轴车一个专用拆卸工装然后再拆掉轴承。我现在怕的是拆的时候把轴承座或者轴颈拉伤了这个基本就等于是白费了

网友C:
雕刻机那个铝主轴座和深沟轴承 挺搭配的
好像西马特c2全铁的机器用的也是深沟
不过轴承最容易折腾,搞个p5p4比较有成就感,已经攒了一些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雕刻机那个铝主轴座和深沟轴承 挺搭配的
好像西马特c2全铁的机器用的也是深沟
不过轴承最容易折腾,搞个p ...

但是这有一个问题啊,我是拿来做车床主轴的。车床主轴工作的时候受轴向力的时候更多,用深沟球轴承我就怕寿命太短。目前看来这个主轴还不错,换轴承的话再把轴颈弄坏了就得不偿失了

楼主(2023-01-04):
引用 网友C:
缺啥买啥。主轴要安装还要个主轴座床头箱,床身。。。好长的路,一步步走

谢谢支持!我的床子已经搞出来了,详见我的另外一篇帖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