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tekf405飞控没办法解锁,导航处于安全状态未通过

楼主(2021-09-19):
飞机没有任何问题,原来是bf的固件,能正常飞,但是今天我刷了inav固件之后,调过后出现这个问题没法解决,已经试过拿到室外,搜10颗星以上,也没办法解锁。在室内也没办法解锁。
一般这个是什么原因导致的,求大神

网友:
默认是不是要11颗星

网友:
没碰到过。。。能关闭GPS解锁保护吗?记得是可以关闭的,不用等GPS有信号就能飞。

网友:
室内没gps

网友:
默认好像是要8颗星星才能解锁。 打开高级模式。可以关闭此类识别

网友:
3d定位后在非导航模式下解锁

网友:
也可以用命令关掉gps安全检查,用于室内解锁
set nav_extra_arming_safety=OFF

网友:
同上 记得 save

网友:
检查这三个:1、陀螺仪校准,就是6个面都朝上一遍。2、搜星8颗以上(你这个到10颗这步应该没问题了)3、拔掉电脑USB,插着USB线也是没法解锁的。
如果还是不行,还有个可能是你的油门没达到最低,要小于最低值才能解锁,可以试试油门微调往上或往下调20个格。

网友(2021-12-15):
这个也是 STM32F405 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