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09-19):
急急忙忙的做了个水冷泵,用的是无刷电机。本打算用第五或第六通道控制水泵的开关,做完了才想起无刷电机可不是像有刷那样接个开关就能控制的。
求助大家,可不可以把这个无刷水泵接在三通道或四通道(升降和方向)。

网友A:
重量这么重,而且也不美观。有现成的无刷小水泵,水量也大,加一个舵机电路板就能遥控控制

网友B:
按你的想法,你可以接个电调,接几通道都能控制啊!这完全没有难度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按你的想法,你可以接个电调,接几通道都能控制啊!这完全没有难度啊!

我用舵机测试器连接电调试了,可以使用。问题是每次上电都得把测试器旋钮,从最小旋到最大在旋回到最小,类似遥控器上用油门杆适配无刷电机。遥控器上升降和方向摇杆不知能不能适配无刷电机?能适配才能随时开机使用,要不然就得下水前就打开无刷水泵,然后就一直转。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重量这么重,而且也不美观。有现成的无刷小水泵,水量也大,加一个舵机电路板就能遥控控制

无刷水泵一百多米啊,手头有材料还是自己做好省几个银子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用舵机测试器连接电调试了,可以使用。问题是每次上电都得把测试器旋钮,从最小旋到最大在旋回到最小, ...

现在的电调不用每次都校准行程!插电只要保持油门最低位置就行!你说的问题不存在!不知道你用什么遥控器?电调初次使用校准好行程。下次在用只要油门位置最低点插电就可以过自检!

网友:
引用 楼主:
无刷水泵一百多米啊,手头有材料还是自己做好省几个银子

十几块还包邮不香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无刷水泵一百多米啊,手头有材料还是自己做好省几个银子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还真没看到这款泵,谢谢您,我这就在去找找

网友(2021-10-24):
无刷要电调驱动,随便哪个通道都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