朗宇m2

楼主(2021-09-19):
这俩玩意好用吗?

一代的固定座是不是不能直接用到2代机身啊。有没有该过的。二代尾管炸一下就得换,而且垂尾还不能单独换

网友A:
撑杆完全没用,纯增加重量,本身就超重了,那个尾管改装配件倒是很有用的,最好自己换成同尺寸铝管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撑杆完全没用,纯增加重量,本身就超重了,那个尾管改装配件倒是很有用的,最好自己换成同尺寸铝管

我代表厂家质问您,您是来黑朗宇的么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代表厂家质问您,您是来黑朗宇的么

黑啥自己两台m2,在飞,根据175桨来说,就是超重的机型,水滴尾管很软,换成铝圆管就好很多,飞起来还是蛮顺手的,接近500级手感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黑啥自己两台m2,在飞,根据175桨来说,就是超重的机型,水滴尾管很软,换成铝圆管就好很多,飞起来还是 ...

这种玩具机,你具然有2台。要么人傻钱多,要么真爱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种玩具机,你具然有2台。要么人傻钱多,要么真爱

傻叉一枚,鉴定完毕!

网友:
引用 网友C:
傻叉一枚,鉴定完毕!

您是厂家的么?说到您痛处,踩着您尾巴了?

网友:
我宁可换一个改圆管的座。自己切碳管便宜多了。
这个飞机没那么大,用不上。

网友:
有条件可以弄到换回圆柱的固定座,稳定性是足够的,真要炸鸡的厉害有支撑也没用,炸鸡记得检查排震没问题再飞。哎,奈何泼皮坏了气氛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