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十字盘调平

楼主(2021-09-19):
新手十字盘调平,先为自己的懒惰找个借口,文字表达有限,有待各自看图理解.

网友:
你需要个十字盘调平器,不过我一般都是直接看水平就可以

网友:
百分表都有,那你的自制调平器还需要塞尺。

楼主:
litong_874   百分表都有,那你的自制调平器还需要塞尺。
五金厂做机修的,之前都用卡尺调机,但就信不过自己,只好想个方法验证一下。真准
我是单干,从零开始的,真不易,也给刚入模一个思路。

网友A:
其实把机械调到差不多平,然后用K8来自动调平就OK了,自旋一样稳

网友:
实话实说,你这只调了中点水平,最大螺距最小螺距水平怎么搞?所以十字盘调平器还是买一个吧。当然能自己造工具的精神是好的,我开始也是花脑子想省钱自己做工具,但最后发现浪费时间浪费钱,最后还是买工具了

网友B:
实话实说,你这只调了中点水平,最大螺距最小螺距水平怎么搞?

刚入的都会走很多弯路,只望新手更易理解原理,之前也发过走弯路的水平议帖。其实十字盘调平了,后面的就好调了,K8理论上、十字盘调平、最大最小螺距行程、遥杆油门回中,用水平议调至单边大桨转何方向基本零度、再调最大螺距及最小螺距在 12-14 度左右、再后...........就调机尾啦。

多为新手展思路展方法,用最易理解的思路带动新手踏上发展航天梦。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其实把机械调到差不多平,然后用K8来自动调平就OK了,自旋一样稳

自动调平?

网友A:
引用 网友C:
自动调平?

对啊,K8√上自动微调,打满螺距上电,十字盘跳两下表示进入自动微调。然后在没风时尽量稳地悬停一两分钟,螺距拉到0以下保存数据。这样调完十字盘就很平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对啊,K8√上自动微调,打满螺距上电,十字盘跳两下表示进入自动微调。然后在没风时尽量稳地悬停一两分钟 ...

还有这样保存数据的操作?怎么搞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对啊,K8√上自动微调,打满螺距上电,十字盘跳两下表示进入自动微调。然后在没风时尽量稳地悬停一两分钟 ...

这种只是软件微调中立点,要物理调连杆长度那样才最完美。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种只是软件微调中立点,要物理调连杆长度那样才最完美。

对啊,用软件调的前提就是先把机械调好。不过按我的理解,机械调到目视看不出十字盘歪就行了,其他的可以交给软件搞定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还有这样保存数据的操作?怎么搞

可以按这个帖子来调
http://bbs.5imx.com/forum.php?mo ... 4%B6%AF%CE%A2%B5%F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