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舵机控制板改遥控开关的方法,及遇到的问题与解决方法!

楼主(2021-09-19):
      今年的天气是要么雨一直下,要么烈日高照,对于没有多少热血的大叔实在是望天兴叹不想出门飞了,转眼南方入秋已半月有余,可还是又热又晒,于是想着给机机装上灯条晚上出去浪,于是有了这篇贴子。
      要装灯,就是要装得**够高大上,要高大上,能遥控开关是必不可以。可是手上没有可用的开关,想起之前在坛里看到过用舵机板改开关的,于是一顿搜索,找到以前的两个贴子,介绍也是很详细,都有操作流程相当清楚,无话开干!(引路贴http://bbs.5imx.com/forum.php?mo ... 3%BF%D8%BF%AA%B9%D8http://bbs.5imx.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028431
      先上一个半成品视频,为什么是半成品?因为只用了一个小LED做演示,说明电路已经跑通,要控制更大功率的负载,可以按上面两个贴子里的方法加5V继电器,因为我是准备用MOS管,所以还没有成品,但是到了这一步后面都是不会有问题的,特别是用继电器的完全可以按上面贴子里操作。

    接下来把我把做这个开关遇到的问题和解决方法跟朋友说明一下
1:舵机控制的选择,理论上所有的舵机控制板都可以用来改,但是我发现有个问题,就是不同品牌舵机用的电位器阻值不大一样,所以不能照搬贴子里说的用5.1K电阻,这两个电阻用多大得量一下舵机实际的阻值。用量出来的阻量除以2就是你要的电阻。以我的为例,实测电阻4.2K,哪么就应该用两个2.1K的电阻,可是手上没有2.1K的电阻,于是用两个2.2K的代替,然后就出现了第二个问题

2:  焊好电阻后,遥控器的开关不能准确控制,当时电机还焊在电路上,表现出来就是电机要么正转要么反转,这时候就要用到遥控器的舵量调整来帮忙了

3:  遥控器的调整,熟悉遥控器的小伙伴们一定对舵量调整不会陌生,开关通道控制不准,不能让电机停下来时,我们就调整这里的舵量,你用哪个通道控制就调哪个通道.调到开关处于关的位置而且电机也停转就行,这里有一个经验,取正电机正转停转值与反转开始转的中间值为最佳,比如我的遥控器是33%反转,当调整到29%正转,哪么中间值取31%

                 完结.   撒花.

网友:
之前用这个方法接蜂鸣器做过寻机BB响!原装电位器没拆拧到中间,或者遥控器微调一下中位偏移值也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