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D打印&CAD软件建模设计
打印机打的圆形不圆怎么调整?

楼主(2021-09-19):
新入坑打印机,i3结构,无品牌,900元。
打印几次后发现圆形的部件总是不园,打印矩形变形不大 ,怎么调整,求大师指教。

网友A:
x和y 轴的精度不够,你打印一个正方体,测量一下各轴的实际尺寸和设计尺寸的差距先。可能是同步带精度不够,可能是脉冲数错了。

网友B:
问题可能性很多哎,换零件吧。把可能出问题的零件一个一个的换。

网友:
不圆是正常的,几十上百万的加工中心铣的圆都不是绝对的圆,关键在于不圆的误差有多大

网友C:
两根同步带松紧不一至,或者采用了弹簧张紧方式

网友D:
xy不垂直也会这样,慢慢找吧

网友E:
楼上都说正确,我也来说说:在保证xy精度和x轴垂直y轴精度的前下,同时保证z轴垂直于x y平面才能保证打印精度。现在把我的调试方法简单介绍;先打印一个1mm高 长150mm直角(相交90度直线)线宽与的喷头相同,塑料直角板测试调整。z轴打印一个外径30,内径20的150高圆柱测试,基本可以满足diy的精度(如果你手头有百分表和直角测试尺那就更加方便,不印度直接测试)

网友E:
不好意思昨天我漏打个字,应该是:楼上都说的正确,(抱歉啦)

网友F(2021-10-23):
不圆通常是固件或步进设置有问题。
通常卖机器的会有一个调整的表格和模型。把模型打出来测一下。
还有你机器是什么结构的。FDM还是COREXY。检查一下滑车是不是太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