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B5.1陀螺仪设置问题

楼主(2021-09-19):
       mb5.1陀螺仪设置问题,就是在新建模型和对频接收机后,然后mb开始识别接收机模式,然后系统就可以正常操作,然后每个选项都是可以正常设置下来,所有通道都是正常工作状态。问题来了,就是我现在再重新进入系统设置的话,就开始不正常了,假设在A选项都时候,我开始打方向摇杆,此时信号灯也会变色然后三个斜盘舵机同时上或者下。(正常A选项是控制陀螺仪摆放方向的)以此往下选项都是不正常的状态。退出系统设置,打摇杆所有通道和修正都是正常的(接收机正常链接和S.bus链接都会出现这样的问题)请问哪位大神知道告诉小弟一下,谢谢(以上设置无数次了,结果都一样,除非我在把模型删除,然后再新建模型按照标准流程再来一遍)遥控器futaba18sz,接收机7008

网友A:
要不然换kbar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不然换kbar吧……

太难了,一直没有研究清楚

网友B:
继续长按,像你说的这种情况是选到参数功能表LED闪烁了,调机模式是开机自检完成之后,一直长按,按到a灯和led灯熄灭,然后放开,此时a灯常亮,LED熄灭,进入调参模式

楼主:
引用 网友B:
继续长按,像你说的这种情况是选到参数功能表LED闪烁了,调机模式是开机自检完成之后,一直长按,按到a灯和 ...

谢谢,我回头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