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金星0625皮带尺寸,

楼主(2021-09-19):
前不久买的小车床,没有皮带,不知道皮带的尺寸,有没有在用的兄弟给看一下皮带型号,

网友:
是三角带吗?长度和带型都会根据测量后计算出来的。我的手机内存满了,要不加个微信发几张照片,就可以了。电话、微信同号:13889738350.

网友:
拆了皮带轮给卖皮带的配去

网友:
#include <stdio.h>
int main (void)
{
        float a,b,c,d;
        printf("请输入大带轮节径");
        scanf("%f",&a);
        printf("请输入小带轮节径");
    scanf("%f",&b);
        printf("请输入中心距");
    scanf("%f",&c);
    d=c+1.57*(a+b);
        printf("皮带长度为:%.2f mm\n",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