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交的Kds600

楼主(2021-09-20):
本地大佬空出来大半套空机,缺的旋翼头我花了差不多500大洋硬生生的拼成了一个像样的头,比一个杂牌的600头还贵不少,现就差一个马达了,不知道6S飞怎么样

网友A:
那句话怎么说来着,省钱就是烧钱的开始。

网友:
有时候杂交的结果就是,还挺好飞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句话怎么说来着,省钱就是烧钱的开始。

大神侧目!厉害啊!过来人~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句话怎么说来着,省钱就是烧钱的开始。

这不一定啊,要有自己的思想,大家都不看好的msh480却成为了我练习的主力机,M1M2的智商税也交了对得起这么多推文

网友B:
试试就知道了,我是两块电池,串联并联忘记了。大胆尝试。小马过河,只有自己知道!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试试就知道了,我是两块电池,串联并联忘记了。大胆尝试。小马过河,只有自己知道!

这机标准配置12S、3300mah电池、4035 kv500马达,不过我想试下TG520改550的配置来飞,这机身够宽,总比X5靠谱点

网友:
4025kv1100,好盈100,6s5200

网友C:
6s比较肉,没记错起飞3.4kg左右,原装旋翼头最好飞,各项手感接近logo同级别,尾波是个坑,久了磨轴,能收到spx最好,收不到找替代的金属波箱。

网友D:
引用 网友C:
6s比较肉,没记错起飞3.4kg左右,原装旋翼头最好飞,各项手感接近logo同级别,尾波是个坑,久了磨轴,能收 ...

6s5200电池吗,好盈100a?  什么电机

网友:
引用 网友D:
6s5200电池吗,好盈100a?  什么电机

什么电机都一个鸟样,邵意4025 蝎子4025都用过,6s带600大桨扭力都差,都吃力,换了700mx或者4035 530kv上12s立马脱胎换骨。

楼主:
群友建议用手上的罗7电机4525,好像也没重多少

楼主:
淘了个12S的亚拓700马达装上去,差一个K8了

楼主(2021-12-03):
已成功首飞,慢工细活

网友E:
你那个改法我试过了,重心稍有点偏高,得换飞越的中联才完美,可惜飞越的断货了。我的新改法是这种

网友F:
大齿是哪家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大齿是哪家的?

大齿KDS600原来的,只是中联以上的配件是别家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那个改法我试过了,重心稍有点偏高,得换飞越的中联才完美,可惜飞越的断货了。我的新改法是这种

哪家的中联?

网友:
这机子可以,我在想尾波箱改飞越的,主轴打孔旋翼头用飞越的怎么样

楼主:
查了一下这机子的历史原来十年前就有了后来改无副翼的

楼主:
大桨夹摇臂磨中联

楼主:
换640大桨和110尾桨

楼主(2023-02-24):
买飞机就是为了折腾制作过程哈,这台机达到巅峰状态就吃灰了,放咸鱼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