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110 打印 超硬横轴胶圈

楼主(2021-09-20):
昨天飞的时候横轴螺丝没打胶,空中射桨,横轴胶圈没了,刚好又没有这个配件,就用3D打印机打了个PLA的,没想到比那个软趴趴的胶圈效果好多了
动作更干脆

楼主:
这么上传附件

网友A:
按你这么说,直接用个轴承就行了。。。这个地方就是要软的,否则等着出问题吧

网友:
因为模型没有挥舞铰才用这个胶圈简单的代替挥舞铰复杂的结构。

网友:
不会吧,这个东西对飞机性能影响很大的,稍微有一点磨损手感变化严重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按你这么说,直接用个轴承就行了。。。这个地方就是要软的,否则等着出问题吧

飞了一天,感觉没什么坏处,1米倒飞割草,这小鸡鸡到处是虚位,也比较软

网友B:
tpu?还是pet,还没想过这玩意可以打印

楼主:
引用 网友B:
tpu?还是pet,还没想过这玩意可以打印

第二天连续飞了4个小时,孔被撑大了点,手感变化不大,不过随时可以换

网友:
引用 楼主:
第二天连续飞了4个小时,孔被撑大了点,手感变化不大,不过随时可以换

这个耐久度不太妙啊,虽然这俩垫子也不贵,下次我也打印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