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H380组装

楼主(2021-09-20):
        几年没有回来了,MB5.1系统搞晕了,尝试了无数次终于好了,准备上图

开始安装电机座和电机

开始安装电机座和电机

大齿和皮带齿也算很轻松安装

大齿和皮带齿也算很轻松安装

安装主轴

安装主轴

这一步,安装皮带

这一步,安装皮带

上侧板

上侧板

据说脚架永远炸不坏的

据说脚架永远炸不坏的

终于可以站起来了

终于可以站起来了

假假的穿上衣服

假假的穿上衣服

终于安装结束了,斜盘舵机线都用热缩管保护上,又美观又实用

终于安装结束了,斜盘舵机线都用热缩管保护上,又美观又实用

电机信号线也用热缩管保护上

电机信号线也用热缩管保护上

完美收官,期待明天首飞

完美收官,期待明天首飞

网友:
相当哇塞

楼主:
明天约飞起来

网友:
很漂亮的飞机。

网友A:
今天首飞了吗?期待,上视频

网友B:
按原厂说明书安装,会有震动大的问题。建议楼主把大齿盘和小齿盘都去掉,先把三个主轴座调到完全垂直,主轴可以轻松穿过三个主轴座以后再安装皮带和齿盘。
原厂黑色尾桨已经是加硬了,锁尾完全没问题。推荐使用AZ主旋翼,绝对有大飞机的沉稳感和漂浮感。
楼主这个布线真是太棒了,超赞。

楼主:
引用 网友B:
按原厂说明书安装,会有震动大的问题。建议楼主把大齿盘和小齿盘都去掉,先把三个主轴座调到完全垂直,主轴 ...

谢谢提醒,我装机的时候已经测试主轴顺滑度,直接滑下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今天首飞了吗?期待,上视频

好的,不过几年没飞了,不知道还会不会飞

网友C:
引用 楼主:
好的,不过几年没飞了,不知道还会不会飞

对于不经常炸鸡的老手,这机确实是好飞机,比M2有意思多了,前天看师傅飞的天花乱坠的我又想把小兔子修好来飞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对于不经常炸鸡的老手,这机确实是好飞机,比M2有意思多了,前天看师傅飞的天花乱坠的我又想把小兔子修好 ...

快修复起来,一起加入大队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