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决遥控问题,新时代AM遥控静潜潜艇-1/100弗吉尼亚号

楼主(2021-09-21):
这次为了彻底解决fm遥控器购买困难问题,改用了新式结构,AM遥控器+315mhz多通道遥控开关的形式。AM遥控器目前还有厂家在生产,2通道的遥控器售价大约65元(马云家有货)但是静潜至少需要四个通道。好在其余通道大部分都是开关通道。那么我就使用工业常见的遥控继电器开关就好了。遥控继电器开关一套4个开关的带遥控器大约35元。这样可以组合出一个4通道的遥控器

楼主:
为了转向方便,设置了四个侧推

楼主:
自几重制了泵喷的定子,推进用的52mm直径半浸桨

楼主:
动力采用黑皮370减速电机,12v空转4000多转,带负载3000多转,完全够用。

网友:
用那个小遥控操控潜艇的画面好有喜感

楼主:
下水测试啦

网友A:
先知大佬厉害,这种水深比较适合玩潜艇,不怕失控,敢问40M的能潜水多深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知大佬厉害,这种水深比较适合玩潜艇,不怕失控,敢问40M的能潜水多深呢?

1米左右吧

网友B:
遥控距离多远,会有限制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遥控距离多远,会有限制吗

am遥控器4-50米没问题,再远船也看不见了

网友C:
老哥,咸鱼新的futaba4通道,89一套,6通道300以内,可以多买几个接收机,单台模型存储数据都在10台以内。您这太费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老哥,咸鱼新的futaba4通道,89一套,6通道300以内,可以多买几个接收机,单台模型存储数据都在10台以内。 ...

就接收机贵

网友D:
Arkbird 10通道接收机配433高频头,open tx遥控器,足够满足你了

网友:
中国法定水面rc频率是40mhz,有多少人遵守就不知道了

网友(2021-11-25):
遥控确实是难题,咸鱼买了两个,用不成,放弃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Arkbird 10通道接收机配433高频头,open tx遥控器,足够满足你了

实测315mhz水下1.5m失控,433只会更短

网友E:
引用 楼主:
实测315mhz水下1.5m失控,433只会更短

试试170MHZ

楼主:
引用 网友E:
试试170MHZ

那是啥频率?买不到相应设备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是啥频率?买不到相应设备

数传模块。

网友(2022-01-01):
引用 楼主:
实测315mhz水下1.5m失控,433只会更短

你放心,你不会让潜艇潜这么深的,根据实际考虑,深度50cm左右就差不多了,野外水域甚至都不怎么下潜,我们总要在看得见潜艇的情况下去遥控它。不过我还是建议40mhz这种频率,用433那是没有办法的办法。

楼主:
实际例子。水深1.7米失控。

楼主:
看楼下,我有泳池玩

网友E:
引用 楼主:
实际例子。水深1.7米失控。

失控后你穿条泳裤下去捞的吗?

网友:
潜的过深即便你是40mhz 35mhz也有失控的可能性,在安全深度,别让你的潜艇坐底摩擦池子底部,静态下潜理论上是不会高于中性浮力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失控后你穿条泳裤下去捞的吗?

有压力式缓浮装置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压力式缓浮装置

请教一下  压力缓浮装置的原理  还望大佬指点一下
来自微站

网友:
你好大佬  请教一下怎么才能让潜艇悬停水中阿
来自微站

网友(2022-03-20):
引用 楼主:
实测315mhz水下1.5m失控,433只会更短

是的但是你也不会让潜艇潜的如此深的。普通35/40/72潜的过深也照样失控。

网友(2022-08-11):
引用 楼主:
实测315mhz水下1.5m失控,433只会更短

大佬说的对,lora制式的433mhz水深也就1.5米,半径50m左右,但16通道,低成本,连futadaFM接收机价格不到,并且大家普遍没有好环境,就潜得也不深,加上潜水艇控制板的发展,安全性有所提高,并且fm/am的遥控器市场上买一个少一个,所以433对模友也提供了新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