萌新求教入门机型

楼主(2021-09-21):
萌新入直,渣渣技术,飞不了精品机,综合空机价格和炸鸡成本,这2台该选哪一个,手头有4025 KV1100

网友A:
某鱼1300收亚拓500整机,这年头收二手整机划算,不过我自己又买了套兔子480新机空机,剁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某鱼1300收亚拓500整机,这年头收二手整机划算,不过我自己又买了套兔子480新机空机,剁手……

关注你的6S kds 700试飞成果

不考虑二手空机,折腾

网友B:
两台机都是一个祖先,手感、同等配置动力、装机、配件价格都差不多,区别一个dfc一个fbl,kds的dfc拉杆和桨夹摇臂比较细软,妙的机身略脆皮,同样高转3D妙的动作更紧致一些,kds机身太宽姿态略散,综合kds老机器经历考验多该暴露的小毛病也早暴露了,妙新机改良设计的地方多,作为练习机的持久性还有待玩家验证,都是这个价位不错的飞机,看个人喜好,喜欢fbl、尾双推、不用戴壳、电池板插拔,皮实稳定就kds

网友:
引用 楼主:
关注你的6S kds 700试飞成果

不考虑二手空机,折腾

二手空机至少侧板不用自装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两台机都是一个祖先,手感、同等配置动力、装机、配件价格都差不多,区别一个dfc一个fbl,kds的dfc拉杆和桨 ...

4025配100a够吗,需不需要升级120

网友C:
我是从二手470入得门,比新机子省事多了。基本上装好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4025配100a够吗,需不需要升级120

4025电机配100A电调还是120A基本没区别,曾经用过130A v4上过高C电池,在不增加重量的情况下甚至使用6s2p电池,又换了方向增电机齿T数开更高油门,动力表现依旧没有质的提高,提高转速在做动作时螺距的缓冲能力的确有改善,通过手法弥补也可以显的很暴力,但快速大螺距打杆的情况下电机补转的扭力并没有提升,依旧是一样的手感,个人感觉4025或是4020这个规格6s电机用在520-550桨使用中舵的轻型机上体验更完美一些。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是从二手470入得门,比新机子省事多了。基本上装好了

我二手470开始一路收了七八台大机,现在主力机470和兔子480,其他机型都封存了,偶尔折腾一下几台450

网友D:
果断入妙,,,,

楼主:
引用 网友D:
果断入妙,,,,

纠结 妙600直接上4025kv1100飞550大桨,需不需要换电机齿,看原厂有11/12/13一共3种马达齿

网友:
桂林的?我是小闲

网友:
引用 楼主:
纠结 妙600直接上4025kv1100飞550大桨,需不需要换电机齿,看原厂有11/12/13一共3种马达齿

这有啥纠结的?直接700算了。马上舞者700也要出了。   官方店回复,你买700算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关注你的6S kds 700试飞成果

不考虑二手空机,折腾

争取国庆期间看能否首飞

楼主:
引用 网友A:
争取国庆期间看能否首飞

电装选好没,还是6s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电装选好没,还是6s吗

没呢,近期开销大,马达我想买新的,再等等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呢,近期开销大,马达我想买新的,再等等

等你首飞测评,有点想搞6s kds700

网友A:
引用 楼主:
等你首飞测评,有点想搞6s kds700

正飞航线不过关,今天把MSH480侧板都炸烂了,马达啃泥土了,X5今天主轴限位器爆了大小齿都扫齿,出师不利,早上被大雨淋了一场,雨后继续飞结果就,,,,
我看要不拆X5的装备飞KDS600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正飞航线不过关,今天把MSH480侧板都炸烂了,马达啃泥土了,X5今天主轴限位器爆了大小齿都扫齿,出师不利 ...

加油

网友E:
KDS 550也可以改FBL的,好像没几个人用原厂DFC

楼主:
引用 网友E:
KDS 550也可以改FBL的,好像没几个人用原厂DFC

求改法

网友:
妙配件便宜啊 后续买配件也是笔开销

网友:
随便个10mm主轴的550/600的头子都可以,高度可能有差异,替换一下不同长度的连杆

还有妙550,tg520,xl520的头子也可以换的

网友:
明达m5也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