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飞第一视角FPV,终于成功了

楼主(2021-09-22):
很多年前就想在模型飞机上面安装摄像头,以第一视角的形式模拟飞行。今年4月终于成功入模,并搞了一套模拟图传,小飞手4代+熊猫5804+平头哥一代,结果显示效果很差,根本无法体验到模拟驾驶的乐趣,就是下面这套。

前不久搞了一套数字图传,基本上可以实现真正的第一视角模拟飞行了,第一次试飞很兴奋,一个人就跑去飞了,结果一点也不意外,坠机2次,遂放弃。回家才发现,图传的天线也掉了。

断浆一根。

机翼略有擦伤,其他没问题,还是很幸运。

当时开了襟翼一档,逆风起飞,起飞转向后飞机在空中很难控制,拉不起来,以为是电池放的太靠前了,然后就坠机了。后来才发现是失速了,在眼镜里面看不到高度和速度,对速度没有概念。
第一次飞行视频:

后来买了麻雀飞控二代,能在眼镜里面显示高度、速度、方位等信息了,这下在天上不用抓瞎了。
第二次飞行终于成功,由于还不熟悉,再加上有二级风,飞行的比较高,有点保守。起飞有点跑偏,不知道是不是后三点飞机都是这样的。

网友A:
不错不错,享受过程,

网友B:
还是用滑翔机好些,我的滑翔机飞半小时还有电

楼主:
一个未启用的停车场,估计玩不了多久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错不错,享受过程,

第一视角飞行感觉还是挺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是用滑翔机好些,我的滑翔机飞半小时还有电

对,用这个蓝箭大脚飞机飞行,一块3S 2200mah的电池5分钟就没电了。我还有个冲浪者x8,用那个能飞的时间更长,不过要拆飞控重新安装,麻烦,懒得弄了。我准备了多块电池,断续玩1个多小时还是没问题。

网友C:
引用 楼主:
对,用这个蓝箭大脚飞机飞行,一块3S 2200mah的电池5分钟就没电了。我还有个冲浪者x8,用那个能飞的时间 ...

换朗宇三代2216,10寸桨,40%油门能平飞,我大风天上天10分钟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风好大

风确实有点大,用自稳飞行还真不习惯,每次打杆就马上松杆了,结果姿态还没到位

楼主:
引用 网友C:
换朗宇三代2216,10寸桨,40%油门能平飞,我大风天上天10分钟没问题

我用的原机自带电机和12寸桨。没有2216,有个2814,换上是不是也会比原机电机强呢?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用的原机自带电机和12寸桨。没有2216,有个2814,换上是不是也会比原机电机强呢?

你原来的电机上12寸桨,原装30A电调吃不消的
2814看是多少KV,我装过朗宇2814,因为是后出轴的,所以总是磨的响,干脆用2216,换60A电调,3S 4S都随便飞,反正动力感觉比之前轻盈很多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原来的电机上12寸桨,原装30A电调吃不消的
2814看是多少KV,我装过朗宇2814,因为是后出轴的,所以总 ...

我是原厂电机堵转烧了,朗宇3代的2814跟原装的桨罩什么的都不兼容,又有异响我就没装。我看过群里有人装2820,感觉全油电机座要断的样子
你就原厂电机,配原厂桨,换个50A-60A电调,这样3S 4S都能飞,我觉得是最理想的。

网友E:
恭喜飞行成功!

楼主:
引用 网友E:
恭喜飞行成功!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原来的电机上12寸桨,原装30A电调吃不消的
2814看是多少KV,我装过朗宇2814,因为是后出轴的,所以总 ...

我的是kv1100的,配12寸桨应该没啥问题吧?下次回去看看好不好更换。

网友F(2022-03-28):
我飞fpv的办法是
先在飞机上装一个f4那种穿越机飞控带gps那种目视飞行,平飞起降,拉筋斗,横滚,下来以后读取速度数据和角度数据
然后用显示屏过度一下,再上视频眼镜
而且视频眼镜一定要带角度回传和数据回传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飞fpv的办法是
先在飞机上装一个f4那种穿越机飞控带gps那种目视飞行,平飞起降,拉筋斗,横滚,下来以后 ...

确实,初期飞行还得有osd数据方便些。现在装的麻雀二代飞控,能回传飞行数据了,挺不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