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沪] 郊野公园休闲飞蓝箭大脚

楼主(2021-09-22):
欢乐多多:

网友A:
好飞好降,还耐炸,我的飞了上百个起降了,就是电调烧了,其他还好好的,换了个40A电调,动力更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飞好降,还耐炸,我的飞了上百个起降了,就是电调烧了,其他还好好的,换了个40A电调,动力更好。

我到没烧,我是飞第三块电池时,电调保护,无动力滑下来。开始还以为我电池不行,第二次又是第三块电池后保护。。。散热也不行,电调原来装在密闭空间里面,换了40A,并且把像真排气管里面的泡沫挖透,再也不会保护了!
4S飞更爽。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到没烧,我是飞第三块电池时,电调保护,无动力滑下来。开始还以为我电池不行,第二次又是第三块电池后 ...

那天说飞了那么久没炸坏过, 第二天就炸了,悲催的。
倒飞的时候打错杆,直接半油门机头日地球,第一次炸的那么严重,电机塑料座断、电机轴歪、电机外转子歪,电池仓炸坏,买了配件在等配件回来维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