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4翼展塞斯纳再次飞行

楼主(2021-09-22):
趁着中秋假期,练习一下电动塞斯纳航线和各种调试。首飞第一粒3S3200毫安电池,高兴过头,只顾飞,忘记飞了多长时间,直到油门拉不起来才知道没有电了,好在前面就是一大片2米高的不知名的灌木,果断让飞机迫降过去,没有损伤。飞机重心调得好,很平稳的落在灌木丛顶上,到第二粒电的时候,我尝试着打开襟翼,而且是二档襟翼,最大的,尝试着起飞效果如何。很短的距离就起飞了,可能是油门拉大了还是升降舵拉多了,一下子起飞到四米,就成了吊机的样子。赶紧收襟翼,因为我没有练习过吊机,对这方面没有操控技术,慌乱之中打了副翼还拉了升降尾翼,飞机转过弯后斜坠到花圃泥土上,电机座有点变形,螺旋桨断了,机翼后面螺丝固定的位置那一片泡沫撕裂,机翼支撑座也被拉了出来,其他的就没有啥问题。晚上抽空全部维修处理好,就这个事故是由于什么原因造成的,还有襟翼的使用需要注意哪一方面,还请师傅们指点迷津。

网友:
襟翼不能开太大,本来就是练习机

网友:
一般来说 ,拉襟翼不要拉杆太多,飞起后应该适当推杆,还有,接近吊机姿态时,应该立刻推杆,一般能救回来
来自微站

楼主:
谢谢师傅的指点!看来是我把襟翼打得太大了,而且起飞后和吊机时没有及时推杆,才犯了这个操作错误。

网友:
上单的起飞不要开襟翼,起飞一般推大油襟翼增升剧烈,一下就变吊机状态,没高度又没速度,结果就是“啪啪”

网友:
襟翼基本没有刚好合适不升不降的,大多都需要和水平尾翼联动,需要在空中稳定飞行时打开襟翼观察俯仰,然后收起襟翼下来在控里调整尾翼补偿数值,再飞再调,直到开襟翼无明显俯仰。调好以后你起飞降落开襟翼就没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