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看这接收机能用富丽420吗?

楼主(2021-09-22):
手头实在没有接收机了,看看某宝价钱大涨,用副厂08SB行吗?这是我在固定翼FPV拆下来的。用在富丽420行不?我还有两个x360一个用原厂2008,一个用3008。要不和360接收机换一下吗?各位老师给个意见,谢谢

网友A:
我十几台机都是用AC2000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十几台机都是用AC2000

谢谢哥们,你是用在穿越机,还是直升机上?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哥们,你是用在穿越机,还是直升机上?

全是直升机,从700到250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全是直升机,从700到250

网友(2022-01-05):
据说这个协议没有Fasst的协议稳定,可以在没有干扰的小飞机上试试,应该比2008好吧

网友:
竟然还有单线!

网友:
这个就是2008SB的副厂,功能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