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家推荐一款固定翼飞控

楼主(2021-09-22):
大家好
请大家推荐一款飞控
针对1米左右的加装电机的手抛机,油门,方向,副翼,升降这几个通道
手里没有FPV设备,不需要远航,只是近距离玩玩
想买款固定翼飞控,降低飞机的操控难度,少炸鸡,让孩子也能多参与
少调试,装在接收机上就能玩的

谢谢!

顺便推荐一个3d打印图纸的网站,https://www.thingiverse.com/thing:1369133
可以下载stl文件,可以3d打印,比如这款雷电

网友A:
NX3,70多元,或者司南麻雀二代,190多元,麻雀二代带gps,带一键返航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A:
NX3,70多元,或者司南麻雀二代,190多元,麻雀二代带gps,带一键返航功能。

谢谢一键返航,这个需要设置遥控器上的键吗?

网友:
都那么便宜了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一键返航,这个需要设置遥控器上的键吗?

一个三段开关控制的

网友B:
都需要设置,没有接上就能用的!简单点的可以用思南,手里有穿越机飞控F4之类的其他INAV固件也可以!不过类似飘飘机这样的飞机加了飞控不如不加好飞!飞控会跟你抢控制,还要操作各种开关切换模式,尤其加了飞控后抛飞起飞阶段头容易往下扎!
所以建议休闲飞什么也不加,既好玩还能练习控制飞机的能力!

楼主:
引用 网友B:
都需要设置,没有接上就能用的!简单点的可以用思南,手里有穿越机飞控F4之类的其他INAV固件也可以!不过类 ...

好的,感谢提醒
我的前拉机重心没调好,坠地把螺旋桨摔坏了,得改成个耐摔的

网友:
不飞FPV,不飞远,根本不用上飞控,飞机做的好,手抛机基本有一点回中,

网友C:
他们说的这些调试是个问题。
FMS的守护者,RTF版本(啥都有的版本),不但一键返航,飞远了自己也返航了。
https://b23.tv/TzI5Pf

网友:
引用 网友C:
他们说的这些调试是个问题。
FMS的守护者,RTF版本(啥都有的版本),不但一键返航,飞远了自己也返航了。 ...

支持

网友:
真是便宜啊

网友:
开源的 pixhawk 飞控功能比较全面

网友:
FMS锐飞好几个,收吗?

网友:
整个切糕U2SG吧,也是百来块一套

网友:
一米的手抛机,上1306双发,就算小朋友玩,也不需要飞控,太飘了。

网友:
mc 遥控器 其中有有一款带自稳飞控接收机  88元  对于初级练习生全部搞定

楼主:
谢谢大家
我先把我的手抛机给搞好,看来飘飘机用处不大
再忽悠公司买个3D打印机

网友:
守护者还是挺好,至少在原配飞机上。移植到别的飞机很麻烦,要参考近似机型和安装位置。建议买个小号守护者得了,省心

楼主:
多谢大家了

网友D(2021-12-19):
新手进来学习下
准备搞个麻雀二代玩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