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下open tx遥控的模型设置文件,可以在另一台open tx ...
请问下open tx遥控的模型设置文件,可以在另一台open tx 系统的遥控器运行吗?

楼主(2021-09-22):
现在在用tlite,里面设置了很多模型。包括直升机的混控和曲线。
假如我换成T18,能否将sd卡中的models模型设置文件全部移植过去? T18里面能否识别?原有的模型曲线、混控等设置是否还有?

网友A:
opentx的话,电脑端软件联上,备份一下模型,在新控里导入就行。开关位置会变。因为tlite有4个,t18有一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