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升机曲线混控等设置,能否在不同遥控器之间移植? open tx的旧控到open tx 的新控

楼主(2021-09-22):
现在在用tlite,里面设置了很多模型。包括直升机的混控和曲线。

假如我换成T18,能否将sd卡中的models模型设置文件全部移植过去? T18里面能否识别?原有的模型曲线、混控等设置是否还有?

网友A:
可以试试,不过建议先用地面站备份一下,如果直接拷失败了,还可以从头来手动设回去

网友B:
可以,但很多开关都要重新设置,位置不一样。同时开机报警也要重设,开关数目不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试试,不过建议先用地面站备份一下,如果直接拷失败了,还可以从头来手动设回去

感谢解答。地面站? 我一直都是把SD卡里面的models文件夹备份。效果一样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但很多开关都要重新设置,位置不一样。同时开机报警也要重设,开关数目不一样。

感谢解答。

就是说,同为open tx系统的话,旧遥控的曲线、混控、对码协议等等信息可以识别?
由于开关位置定义不一样,所以开关需要重新设置?

可以这么理解吗?

正在考虑换控,但是想起来要重新设置的话,头大!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解答。地面站? 我一直都是把SD卡里面的models文件夹备份。效果一样吗?

效果一样,但是地面站可以直接看到各种设置,比较方便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解答。

就是说,同为open tx系统的话,旧遥控的曲线、混控、对码协议等等信息可以识别?

是的。我在T12pro上备份了Tlite pro上的所有模型。开关映射和告警是拷贝过去后的额外动作,其他不需要变动。当模型多的时候这个额外动作很烦人,并且每次拷贝后都要操作一遍。理论上应该有转换程序,不过还没有找到。

网友C:
使用opentx调参工具可以备份模型设置,同型号之间拷贝过t12和t12pro,tx12和tx16跨平台没有测试,复制后开关配置和模型参数保留,但对频设置需要重新设置了,另外用调参工具电脑上添加设置导入遥控也可以省点时间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使用opentx调参工具可以备份模型设置,同型号之间拷贝过t12和t12pro,tx12和tx16跨平台没有测试,复制后开 ...

感谢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