尝试修复一台合像水平仪

楼主(2021-09-22):
在咸鱼上买了个合像水平仪,拿回来一看,液位管早已断裂。反正也便宜,干脆试试看能不能修复吧。

楼主:
断裂部位用金刚石砂轮打毛,结果砂轮跳动太大,差点把玻璃管磨报废。然后用AB胶粘起来,再用玻璃布加强。打毛部位和内部胶水宽度尽量窄和靠近端部,且要离刻线有一段距离,以免影响液体表面张力导致水泡灵敏度降低。另一端用金刚石磨针磨穿,粘接时起压力平衡作用,也做后期加液口,磨的时候发现这里是胶粘的,原来应该也是加液口

楼主:
粘接好后需静置24小时以上,完活,接下来就是等

网友A:
一直想买个,只是价格颇高,今日有幸得见内部,感谢感谢
只是这老东西修好还有用么?指标比水平泡的只高一倍(水平泡还可以肉眼读出0.25格的分度,这样的话分辨率是反超的),但是多了一个微调丝杠,感觉没啥意义??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直想买个,只是价格颇高,今日有幸得见内部,感谢感谢
只是这老东西修好还有用么?指标比水平泡的只高一 ...

没用过,不过我也是第一次见到这玩意。

网友B:
在古老的水准仪上见过合像调平的方式,不过没有刻度。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古老的水准仪上见过合像调平的方式,不过没有刻度。

这个上面也只有两条水泡居中的刻线

楼主:
大概调整后出现的合像水泡

网友B:
看起来是差不多的东西。一般水准仪说一公里往返测量差3mm,合着3微米/米。这个是闭环用算法纠正的。所以也就是10微米/米的水平,水准仪还只能对着管子看。百八十块钱买水准仪送望远镜,就是用着不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起来是差不多的东西。一般水准仪说一公里往返测量差3mm,合着3微米/米。这个是闭环用算法纠正的。所以也 ...

听您这么一说,手里的玩意一下不香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听您这么一说,手里的玩意一下不香了

专业的东西没法替代,用着不方便送三个望远镜都不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