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图传芯片型号是什么?

楼主(2021-09-23):
请问大佬们红圈里的这个芯片是什么型号?这是5.8G图传发射模块

网友A:
全新RTC6705RTC6705A5.8G无线模拟视频传输芯片QFN40集成

网友:
一般就是RTC6659E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全新RTC6705RTC6705A5.8G无线模拟视频传输芯片QFN40集成

不是这个,红圈子的,是功率放大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