朗宇m2遥控器(T6控)换手

楼主(2021-09-24):
闲鱼上收了个日本手t6控,想换成美国手,找了好多地方都没有介绍,所以自己动手了,改到一半想到拍照了,所以顺序乱了,大家凑合看。老鸟们可能觉得不是个事,但对象我一样的菜鸟可能会有帮助。
先拧开后盖六枚螺丝,看到下面内容

把图中两螺丝拆下,这是用来卡油门的,螺丝拧紧有阻尼感

把这八个螺丝取掉,可以取下下图的东西

从一边装入另一边,记得圆弧朝上

这是我换后的位置,原来再另一边。装入摇杆,拧上八颗螺丝,挂上刚才换的配件的弹簧。

换掉这两处的插头

由于我不习惯这控的油门与模式开关位置,所以顺便换了一下,插头不用换。我的k110也是把这个换了的。感觉110换手方便很多,都不用拆控。

楼主:
忘了说了,阻尼的金属片得装到另一边

网友A:
不能在设置里面修改?然后只拆一个阻力片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能在设置里面修改?然后只拆一个阻力片就行了

t6控必须拆开换弹簧,好象也设置不了,连个显示屏都没有。

网友B:
这个控做工可以,对得起价格。就是电位器用的比较差,不耐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控做工可以,对得起价格。就是电位器用的比较差,不耐用

看到用的小轴承就感觉可以

网友C:
插线位置都不用换??

楼主:
引用 网友C:
插线位置都不用换??

不换咋弄

楼主:
引用 网友D:
牛!

谢谢夸讲

网友E:
原来是要拆开几个螺丝钉啊,我之前不知道怎么换弹簧。

楼主:
引用 网友E:
原来是要拆开几个螺丝钉啊,我之前不知道怎么换弹簧。

我也是第一次换,发现不拆换不了

网友F:
我记着伟力有一个控,后面有个开关,扳一下就能解决换手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记着伟力有一个控,后面有个开关,扳一下就能解决换手问题

对,v933系列,设计人性化

楼主:
引用 网友G:
点赞

网友(2022-07-14):
问下弹簧换后,摇杆插头要调换插吗?还是通过通道调换

网友:
最重要的事没说,调换插头不行,调换插头还要调线

网友H(2022-11-02):
mode 模式能从1改到2么

网友I:
引用 网友H:
mode 模式能从1改到2么
对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