斜盘舵机有虚位会造成尾巴抖吗?

楼主(2021-09-24):
470刚装好时,锁尾感度mb上默认50,控上调到85,尾巴没有任何抖动,又硬又快,很稳很准。
现在锁尾感度mb/50,控上只要超过35,尾巴就会左右抖动,感度过高的那种抖。
三轴都是新件,尾
舵机
也换新,没有用。
三个斜盘舵机用手拔,都有明显虚位,会是原因吗?

网友A:
应该不会吧。飞机飞多了舵机有虚位,也没见异常。

网友B:
其实不用纠结这个的,调到刚好不抖的值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