伟力110问题

楼主(2021-09-24):
我的伟力110最近出现倒飞时候,常常出现前后剧烈晃动,幅度很大,翻过来有时候就好了。但是正飞有时候也这样。舵机不抖,大桨轴等不松,十字盘挺好,找不到原因了。求帮助。

网友:
1,检查两只大桨是否平衡
2,外八摇杆校准陀螺仪

网友:
横轴,横轴胶圈

楼主:
感谢,我试试,有效果一定报告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我试试,有效果一定报告

横轴,轴承、十几盘检查一下。

网友:
前边的舵机会上下活动。那个支架需要加固。基本就是这个问题

楼主:
都检查了,还是飞飞突然前后抖动

网友:
要么就是主板了

网友A:
飞了K120就不太想飞K110了,但还是K110耐炸一点,横轴不会炸的太狠,K120炸鸡横轴歪的快,但K110的舵机炸多也终于挂了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飞了K120就不太想飞K110了,但还是K110耐炸一点,横轴不会炸的太狠,K120炸鸡横轴歪的快,但K110的舵机炸多 ...

110的舵机太不耐用,50左右个起落,基本开始抖舵,难呀.hh

网友:
主機板減震棉看一下是不是不黏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110的舵机太不耐用,50左右个起落,基本开始抖舵,难呀.hh

数字舵机都这样,不耐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110的舵机太不耐用,50左右个起落,基本开始抖舵,难呀.hh

50个电换一个舵机还好了,你飞其他机子,一个电就让你花上百去维修买配件,我自己有好几台K110在飞,目前都有因为炸鸡坏舵机的,K110个体差异还挺大的,有台特别喜欢,舵机坏了就别的补上,

网友:
引用 网友B:
数字舵机都这样,不耐用。

我发现我手上的K120舵机特别耐炸,横轴都炸歪好多根了,舵机一个没坏,要是原装那个K120舵机,早坏了一大堆,不过K120的横轴真是个软肋,不坏舵机老要换横轴也是个麻烦事,还是K110飞好连续飞多个电啥都没坏电机也发热不厉害连续多电飞都没事,想飞大点的就飞X5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50个电换一个舵机还好了,你飞其他机子,一个电就让你花上百去维修买配件,我自己有好几台K110在飞,目前 ...

哈哈,我有两个伟力110

楼主:
100前后抖动问题找到了。原来是大桨胶圈软,加个小垫片,抖动问题没有了

网友:
我有台100也是类似这样的问题,横轴虚位很大,可能要换胶圈,炸多了经常会出现这种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