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请问这个飞控刷BF固件选哪个?如图

楼主(2021-09-24):
求助,请问这个飞控刷BF固件选哪个?如图。这是个我修复的飞控,换了主控芯片F722,是20X20安装孔距的,上面写着是HIFIONRC,但刷HIFIONRCF7,没有一样设备能够识别,连电压检测都不对,刷了OMNIBUSF7NANOV7,电压检测是对的,但陀螺仪识别不了。感觉这是个山寨版的幻蜂飞控,我手里有一个幻蜂F7mini飞控,与这个飞控的焊盘一样,但许多元件和布置不一样。有使用同款飞控的,或者遇到过的,连电脑看一下到底刷哪个?

楼主:
搞定了,看了飞友的同款飞控固件,刷的是OMNINXT7,不是HIFIONRCF7,刷OMNINXT7就可以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搞定了,看了飞友的同款飞控固件,刷的是OMNINXT7,不是HIFIONRCF7,刷OMNINXT7就可以了。

為什麼不是直接刷HIFIONRCF7呢??
真奇怪

楼主:
引用 网友A:
為什麼不是直接刷HIFIONRCF7呢??
真奇怪

就是怪啊,刷HIFIONRCF7是不能用的,要不怎么说这款可能是山寨版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就是怪啊,刷HIFIONRCF7是不能用的,要不怎么说这款可能是山寨版呢。

我也有快幻蜂的mini刷了其他的版本不好用了!刷机固件在哪下的?方便发我一份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也有快幻蜂的mini刷了其他的版本不好用了!刷机固件在哪下的?方便发我一份么!

如果你的飞控与我这款是一样的,在线升级就可以的,在线升级时,选择omninxt7,升级成功就可以了。如果不一样,选择hifionrcf7是可以的。如果实在搞不定,加我QQ408230970,到时候我直接下载下来给你。